[問題求助] 水龍頭更換陶瓷內芯應怎樣拆

楼主(2014-12-27):
已拆了上部份,下部份拿不出來,應怎樣拆出來?
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尖嘴鉗夾出來的。

网友:
我有拆過,用久了,垢卡住,用鉗子硬夾出來.

网友:
陶瓷水龍頭分解
1.拆飾蓋
2.鬆螺絲(內六角)
3.卸把手後,用管鉗逆轉怕傷夾布(此處需用套統不會傷鍍飾)。

4.拆拆陶瓷組固定套後,360度慢慢扭出鬆動陶瓷組(有止水橡皮圈卡住或其他阻塞物)
5.抽出陶磁阻,此設計上下卡榫用平頭起仔撐開。

6.陶瓷組件由右而左
左→下座外環大止水橡皮圈  冷、熱、出水三孔都有小止水橡皮圈,中左→陶瓷開關,中右→控制桿,右→藍上蓋
各家設計略有不同,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A:
這種陶瓷芯軸有兩種尺寸
外徑都一樣,長度有分兩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陶瓷芯軸有兩種尺寸
外徑都一樣,長度有分兩種

還未拆到,內裡白色是拆不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未拆到,內裡白色是拆不到嗎?

我記得,wkm大的第五張圖,藍色外蓋的那個組件

有人在賣整組的,找雄爸爸說的陶瓷芯軸就可以了

拍賣頁上通常也會教人怎麼量尺寸.

理論上那個可以不用拆開,wkm大那個算是詳細解說

网友:
建議整組換掉,我拆過好幾組都是塑料久了變質有間隙導至會漏水,裡面陶瓷片沒損壞,直徑有兩種,看大大您的圖應該是廚房用,應該是直徑較小的那種,還是拆起來拿去材料行比對,直徑大的大多用在淋浴混合式龍頭

到沒屋頂搜尋〝陶瓷軸心〞會有很多的資迅

网友B:
看到陶瓷水龍頭壞掉,讓人懷念以前的水龍頭用了7、8年只要換個橡膠水皮又可以再用個7、8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陶瓷水龍頭壞掉,讓人懷念以前的水龍頭用了7、8年只要換個橡膠水皮又可以再用個7、8年。 ...

以前我爸買一堆那玩意~~~每次扭不緊就換那個搞定~~

以前老家有個水龍頭一用超過20年..

网友:
這個也可以用很久~不過沒拍照,簡單敘述,各自領悟,可剪鋁箔紙墊一下,還可再用幾年~

网友C:
為避免刮傷把手下的銅環,之前用膠帶黏貼後再轉開,也不是很好弄,
除了可墊布外,還有沒有除了管鉗以外的適合的工具或方法,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避免刮傷把手下的銅環,之前用膠帶黏貼後再轉開,也不是很好弄,
除了可墊布外,還有沒有除了管鉗以外的 ...

其實4F圖3把手下銅飾環正常用手就可轉開再用板手拆大螺母。
原因水質經年累月累機礦物質而卡住,連螺母一同都轉下來了。

建議還是用管鉗,如計較刮傷,可購買皮帶式或鏈條式管鉗是圓(束)的施力而不是夾式管鉗,簡單技巧工具運用。

同理用以上述方式,用布配合木棍旋轉絞緊旋開或加適當力道,敲擊施力木棍旋開方向。

也可先泡除垢液體軟化或浸油,端看個人運用。

以上參考

网友:
用鉗子硬夾出來

网友(2015-01-31):
自己也換過一次
不會很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