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EP41T-UD3L可開機可進BIOS但卡畫面

楼主(2014-12-27):
小弟愚鈍,懇請各位先進們賜教
這塊主機板是技嘉GA-EP41T-UD3L Rev1.1可開機,可進BIOS
但要進系統前就卡在這個畫面
已經燒好一顆BIOS裝回M-BIOS也是一樣
換顆空白的BIOS回去也是一樣
卯起來把原先的B-BIOS跟M-BIOS對調也是一樣

根據"主板筆記"裡的資料量下BIOS周圍電壓
這是第一支腳

這是第二支腳

第五支腳

第八支腳

再來就不知道該怎辦了
有放過電,水銀電池有拔下來過10分鐘才裝回去
但還是一樣卡在此畫面
也有試過用Q-Flash把官網所提供的全部韌體版本燒進去
但還是都一樣
懇請先進們不吝賜教

网友A:
試試看換條記憶體,感覺是記憶體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換條記憶體,感覺是記憶體的問題

小弟有換過記憶體了
只是兩條記憶體的差別在於不同廠牌跟顆粒
同樣都是D3 1333 4G

网友B:
這跟bios的程式碼無關, 請先確認bios晶片是否與板子相容.

网友C:
參考 http://goo.gl/p3kZNb
感覺 像是2顆BIOS都要換掉,不知道是不是BIOS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跟bios的程式碼無關, 請先確認bios晶片是否與板子相容.

小弟買的晶片跟原先的一樣,並不是用其他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http://goo.gl/p3kZNb
感覺 像是2顆BIOS都要換掉,不知道是不是BIOS問題

主要跟備份BIOS全都交叉換過了還是都一樣
另外您提供的網頁我也有看過
只差在那個網頁的版大是保內可送原廠
我的已經過保了

网友D:
小的之前有張類似的
是南橋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的之前有張類似的
是南橋空焊@@

..........
這下真的要放棄了
沒有BGA工具免玩了

网友E:
有再試試2顆一起燒相同的 bios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再試試2顆一起燒相同的 bios看看呢?

是的,此方法也有試過。原則上已經排除BIOS問題了

网友F:
請問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後,你最近有做過什麼動作嗎?
如:剛好更新最新板的 BIOS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後,你最近有做過什麼動作嗎?
如:剛好更新最新板的 BIOS ~ ...

是這樣的,這塊主機板是我老闆汰換不要的給我,我拿回家測試才知道有這個問題。因為這塊板子放有段時間了,所以懷掉之前有過甚麼動作也不可考了

网友F:
個人覺得,是 BIOS 的問題~ 2板都直接拆下來燒最新的 ROM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覺得,是 BIOS 的問題~ 2板都直接拆下來燒最新的 ROM 看看~

主要跟備份都有換過已經事先燒好的BIOS了,兩個版本一樣
但狀況還是一樣
以下是曾經嘗試過的(舊的就表示原廠BIOS)
B(舊+M(舊)
B(舊)+M(新的空白的)
B(舊)+M(新的已燒好的)
B(新的已燒好的)+M(新的已燒好的)

甚至是原廠B跟M兩個互相對調位子,也是一樣的狀況

网友F:
請問一下,你的 flash part (bios rom) 有換新的嗎?因為它寫 checksum error.
還有,這顆是 1M bytes的 legacy BIOS ( award BIOS)
有可能是不是版本不對?我記得板上有人有同樣的問題,退用舊板的就 OK 了~

PS: award BIOS 我不熟~你可以試試換舊板機試一下~最新板是 F7~我記得有一些板子也發生這樣,上了最新板會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你的 flash part (bios rom) 有換新的嗎?因為它寫 checksum error.
還有,這顆是 1M bytes的 le ...

這顆ROM是MX 25L8005的
跟原廠的一樣,我總共買了兩顆空白的兩顆已經燒好的
跟同一個賣家買的的應該是新的沒錯(因為賣家本身是有在修主板的所以我就不會想那麼多)
之前有爬過文,有人說BIOS版本並不是最新版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是燒F5版的

如果要找舊板子來拔BIOS,那真的很有的找了,因為手邊也沒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顆ROM是MX 25L8005的
跟原廠的一樣,我總共買了兩顆空白的兩顆已經燒好的
跟同一個賣家買的的應該是新 ...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459#ov

看來 flash part 你有確定過了。
這塊主機板上面那個 link 裏有很多 HW revision~
可以試試吧~能再 check的,應該就是 H/W revision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459#ov

看來 flash part 你有確定過了。

了解,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
只裝1顆試試看~~

网友:
根據你的處理,應該是可以排除bios本身資料有問題
測測PCI的組值,或是BIOS的12、56腳是否兩兩相同!

或許
把一些不影響開機的IC拔掉看看,例如75232、聲卡、網卡
小弟淺見,有錯可以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