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 電源不啟動

楼主(2014-12-28):
lg 42px4rv 電源不啟動,爬文過資淺悟不出方向,至沒屋頂賣場買一片回來換上可開機,但保固30天
還真的第43天就又開不起來,進保護前量到電壓 vs 187.6v   va 64.8v  vcc  5.1v 應該都正常,但為何
會進保護,請各大賜教!謝謝!

网友A:
VS VA 當機迴路查一下  很快就有答案了~~不是過電壓就是過電流啟動  祝你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 VA 當機迴路查一下  很快就有答案了~~不是過電壓就是過電流啟動  祝你早日完修 ...

jackhiphop 大:感溫
這電漿電源對資淺的來講太難了
還是液晶電源板簡單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大:感溫
這電漿電源對資淺的來講太難了
還是液晶電源板簡單點 ...

對想學習的人並不難,論壇有多篇有關 42PX4RV 的文章,先爬文做做功課,
再決定是否要動手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大:感溫
這電漿電源對資淺的來講太難了
還是液晶電源板簡單點 ...

都已經發問...也有人提點..

卻回資淺  ...就算資深也有不會的時候
或是忘了...
種覺得在痞酷...不用說客套話..
你又不事不歸類在.愛臭屁名單...

大家都會指引道路...
本人惡名遠撥...相對解惑少

楼主:
各大謝了    爬文過程中   看到一段中肯又實在  技術是有理想的堅持  成交是現實的堅持  而我屬於後者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42PX4RV

參考#14 ,先換電源板電容試試!

若幸運OK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42PX4RV

參考#17 ,加裝風扇

Good Luck

网友:
進保護前量到電壓 vs 187.6v   va 64.8v  vcc  5.1v ----->電壓正常.因該不是電源板的問題
拔掉通道Y板跟Z板PIN看會不會.當機就知道了.

這種狀況大部分是Y.Z的問題

网友:
Y板可能性大,我修電漿都是聽聲音,啟動會有電流聲,看哪邊的聲音異常,多半靠經驗,簡單的方式測試就是拔掉y與Z的線路,看電源板啟動會不會再斷電,會就是電源板問題,不會就是Y或是Z,再分別接上Y板,測試是否會斷電,不會的話就是Z板問題,會的話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
只要東西正常,分別接上都不會斷電

网友:
跟各位前輩報告.因為Ultraman大大有說若幸運ok後要加風扇
我從之前跟五燈大換電源版到現在.有裝風扇的情況下目前都正常
前陣子有發現開機會有螢幕整個都是黑色的.但關機之後重開又好了
上個月同迴路的插座故障(洗衣機).後來檢修發現插座固定的螺絲當初水電工去鎖到火線
所以漏電漏好久還好燒斷才被發現(近日應該電費可以省一些).
自從排除插座漏電之後開機黑畫面似乎沒再出現.頭好壯壯用到現在
這台看第四台畫質很不錯.但若接電腦解析度就不適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