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XA0702FG 故障

楼主(2014-12-29):
這顆 Asus EXA0702FG 變壓器.保險絲沒斷.電容也沒凸起.裡面也沒燒焦..就是沒電..不知道有哪位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大概哪邊出問題..提示一下....

网友A:
通常你需要量一下各點電壓,不然很難抓蘗~
還是目視一下其它元件外觀~

底下這張圖,是不是有零件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你需要量一下各點電壓,不然很難抓蘗~
還是目視一下其它元件外觀~

因該不像是炸成兩段,感覺是套上的. 兩者的直徑不同

現在這種變壓器東西多不貴,自用就換個新的吧! 買副廠即可,記的買來先量電壓沒問題在使用!

若想研究,就先從IC下手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你需要量一下各點電壓,不然很難抓蘗~
還是目視一下其它元件外觀~

那是套一顆EMI Bead

网友:
送電後先量量高壓電容的電壓值, 確認從輸入端過EMI線圈過橋整是好的.

网友B:
二極體、光耦合4腳IC (型號?? PC817) 、U1 (TL431); IC1  (型號都看不清) 狀況如何? PWM控制IC(型號?)的供電電路? 請先自行研究了解這些IC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極體、光耦合4腳IC (型號?? PC817) 、U1 (TL431); IC1  (型號都看不清) 狀況如何? PWM控制IC(型號?)的供 ...

努力了解中..想說這顆變壓器..是不是有通病..大概哪一顆比較容易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