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_6770有電,抓不到。

楼主(2014-12-29):
各位大大好,

我的6770前幾天把風扇拆下來清理完後,裝回去系統就抓不到了。

有量過GPU和記憶體的電壓,個是1.1V和1.6V,量測點在背面的電容。

GPU的clock有點過,頻率正常。

比較納悶的是我直有拆封善下來清過,裝回去居然就抓不到了。

懇請各位先進幫忙給個方向。

thanks.

因為圖片不知為何傳不上去,就用附件的方式了,請見諒。

圖中有些焊過的地方式之前焊的,與抓不到卡無關,風扇清完後還沒焊過任何東西。

1.05 MB, 下載次數: 128

圖片

网友:
試了一下,還真的是傳不上來,真是太詭異了

提出問題或維修實例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00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00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通當壓縮70%~8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大小,只看到照片有縮到800*600
單張大小超過200k了

這是從您的附件轉出來的,我把jpg畫質從80下調到70,這樣就能符合論壇規範大小了

楼主:
使用外部圖床再傳一次圖片@

測量到的電壓

正面全照

背面

GPU部分

thanks.

怪了,編輯的時候有圖,送出後變成超連結了。zzz

補充內容 (2014-12-30 09:24 AM):
不能編輯了...請版主幫忙刪掉,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外部圖床再傳一次圖片@

測量到的電壓

圖片不能外連,你要先看一下版規,不然這帖可能會到回收區喔~

网友A:
你多補好幾顆電容???

网友:
原本的
正面:

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補好幾顆電容???

從朋友手上拿到就有了,他說是測試的時候加上去的,不影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