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6293 解焊 超級電容

楼主(2014-12-30):
小弟沒有熱風槍,也沒拆過這種超級電容,
請問如何解焊 acer 6293 cpu背面的超級電容?
用焊槍有辦法解焊下來嗎?
還是有其他特殊方法?

网友:
你要先拍圖片上來

這樣才能判定  電容引腳方式   PCB焊盤的情況
資訊不足的情話下用不適合的方法  可是會弄壞周邊的

网友:
要記著補圖不然又要進到回收桶了
所需工具斜口鉗一隻 烙鐵一隻 鉗子一隻 坦電容330UF/6.3V四到六顆

不必用焊槍
一隻斜口鉗就可搞定
大電容四周貼好膠帶用斜口鉗將電容塑膠外殼鉗掉
剩下鐵皮可用刀片或斜口鉗跟烙鐵慢慢將之拿掉
就可拆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PBAxe34QIU/

參考本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99-1-5.html

网友:
不要以為有熱風槍就很好拆下超級電容。

搞不好旁邊都吹壞了,超級電容還不動如山。。。。。

(我說的是真的經驗談,不是隨口說說)

网友:
無圖,鐵定回收

你google 一下超級電容,有一堆方法

最常用暴力拆法

楼主:
現在正在拆機,等一下補圖

楼主:
附上圖片了

nec tokin

nec tokin

楼主:
取下了,有用可加熱式焊槍,這樣會傷到背面的cpu座嗎?

nec2

nec2

楼主:
請問我拿到鉭質電容後(6顆),
1) 把鉭質電容的正極分別焊在最外側(短)上
2) 把中間2條長的負極? 用吸鍚線+焊鍚 給架接起來?
3) 把鉭質電容的負極,焊在架接起來的吸鍚線上?
以上步驟,正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了,有用可加熱式焊槍,這樣會傷到背面的cpu座嗎?

您好!
您用烙鐵把焊點托平,烙鐵溫度不太夠,建議加點助焊膏托平!

楼主:
感謝回覆。
今天已要到鉭質電容,在等吸鍚線來就可以清鍚並開工。

楼主:
施工完成,焊的很醜,不過可正常開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施工完成,焊的很醜,不過可正常開機了。

焊的醜沒關係,重點在有焊牢及沒短路較重要.
真要要求焊點漂亮,可以加點錫油,烙鐵溫度稍微調高一點.

网友:
其實超級電容的鐵片是可以利用的喔

网友A(2015-06-13):
不好意思~可以請問我把烙鐵調400多度了~還是很難融錫!是正常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可以請問我把烙鐵調400多度了~還是很難融錫!是正常的嗎?

有把超級電容先破壞到只剩引腳嗎
解焊加熱的時候要一邊加些許的焊錫  幫助熱傳開來

网友A:
有~我整個都拆光了!是要焊330uf上去時~錫只要碰到主機板就不大會動了!我一開始弄錯!想說先再負極上錫~貼上去之後再加熱!結果整個都鼓起來~熔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我整個都拆光了!是要焊330uf上去時~錫只要碰到主機板就不大會動了!我一開始弄錯!想說先再負極上錫~貼上 ...

焊工這種東西多練習就會漂亮了....加油!
當焊錫愈大點時溫度就相對需提高,
例如原本只需300度即綽綽有餘 ,但當您加大焊點(再加上整片負極迅速傳熱),
搞不好只剩下二三百度(實際已不到400度),
自然只要碰到主機板時就不太會動了......
記得善用助焊劑,它是非常好用的一種東西.......

网友A:
了解!原來是溫度散掉了~助焊劑我好像有!小小一罐的油~謝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原來是溫度散掉了~助焊劑我好像有!小小一罐的油~謝謝大大!

您好:
用烙鐵即可拔除電容,烙鐵即可焊上330uf 電容 您看圖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用烙鐵即可拔除電容,烙鐵即可焊上330uf 電容 您看圖片

這是我的!一開始弄錯!先在負極上錫才想到應該要放上去才上!結果已經拿不掉錫了~就變成這樣個樣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的!一開始弄錯!先在負極上錫才想到應該要放上去才上!結果已經拿不掉錫了~就變成這樣個樣子... ...

您好:焊接美醜已經不是重要了,中間有穿孔請小心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焊接美醜已經不是重要了,中間有穿孔請小心喔!

好的~感謝您!我有跳過那個地方刮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