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不知名USB隨身碟,斷頭搶救!!

楼主(2014-12-30):
看看!!  笑笑!!  就好!!    小弟也花了一番功夫才搞定它的!!

最好笑的是,我把他救回了,可是當插上電腦發現

內容資料,被朋友給........................................

FORMAT    都沒了!!   真乾淨啊!!.....................................

補充內容 (2014-12-30 03:19 PM):
發這篇主要是給各位看看,亂湖的慘況!!

就像4樓  Ultraman 大說的,要有相當工具及技術再來處理,不然只會造成更大傷害的!!

网友A:
大大:

佳芬已花光,再補加,
用現成USB 線接更美觀耐用

网友:
黏一團,我好像是說我

网友B:
"給機車行的朋友焊成這副德性"這種事件滿常遇到,也是讓人很困擾的問題

基本上這個機車行的朋友根本無能力焊接,為何還要答應幫忙補銲呢?
難到開口"說"不會是很丟臉的事嗎?

遇過非常多的新進工程師,類似事件上演非常多,常常~"不會裝會"~常常把簡單的事情搞到無法收拾!

例如:

1.連拔的SATA的排線多會把硬碟的SATA公頭給折斷 (現在有些 SATA排線有金屬卡榫,要壓下才能拔出),更扯的事"斷掉的公頭"還很白痴的把它給丟了"湮滅證據",孰不知斷掉的公頭可以連同排線在插回硬碟這樣至少還能使用.

2.最常見的事換故障主機板,在拆CPU時,當拆完CPU後其CPU座的針腳就歪了幾根腳

不會就說不會,自會有訓練,不懂就要問,出事就要告知不要隱瞞不說,不然你的下場一定只有一個字.....慘!!!

网友C:
FORMAT過,有的資料救援軟體,還是救得回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MAT過,有的資料救援軟體,還是救得回來喔~

後來問了!!   裡面都是 MP3..................

請他另外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機車行的朋友焊成這副德性"這種事件滿常遇到,也是讓人很困擾的問題

基本上這個機車行的朋友根本無能力 ...

說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佳芬已花光,再補加,

主要是要救資料

手邊有啥料就用啥!!   要完全恢復原狀很難,因為他的外衣都不見了.........

网友D:
啊~~~資料都FORMAT掉了,裡面都是MP3不會只是歌曲而已吧,如果是轉錄的MP3還說的過去,如果是一般歌曲那就OOXX了
常碰到有客人拿USB或硬碟要我救出裡面的資料,我問了問最後只有重要文件及小朋友小時的相片我才會答應幫客人救援,如果只是歌曲或不重要的資料,我都會勸他重新下載不然花這筆錢很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資料都FORMAT掉了,裡面都是MP3不會只是歌曲而已吧,如果是轉錄的MP3還說的過去,如果是一般歌曲那就O ...

很久很久以前~~~在鋁門窗95元的時代,幫人家救資料(取出硬碟裡的資料)
收費6千元......對方嫌貴,老闆說這很花時間捏~那小子得花很大功夫才能弄
好,萬一沒搞成連茶水費都不能跟你收......那個老闆還是嫌貴....於是讓他另
請高明.....

五天後那位老闆因為電腦壞掉小姐無法KEY單出貨,又悻悻然找回我們.....
這時老闆說很抱歉,那小子時間滿檔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忙,如果現在要搞那
我得把那小子的時間空下來做你這件事都滿了,原先的事情我得另外安排找
人替他,這些事情的利益超過六千元.....沒辦法幫你

那老闆LP冒在燒,再不搞好他將違約五十萬生意....於是最後跟老闆以36000成交
,資料救回用一顆新硬碟裝回原來的電腦.....由於十萬火急希望我盡快完成....48
小時候完工........<LP冒在燒是用電腦小姐偷爆料的>

成本如下~~
1.硬碟檢查費500
2.維修工時30分鐘
3.一顆全新3.5"火球昆騰2.1GB硬碟

意外撿到三萬六~~因為我發現他硬碟控制器PCB氧化,主軸馬達異常~
用像皮擦擦亮後去漬油清洗整張PCB....意外的正常了

後來老闆說他不是嫌6000貴,而是瞧不起我是個小鬼......沒想到他去外面沒人
能幫他搞好.....於是老闆給他教訓別門縫裡看人....做地起價編了套故事給他...

网友E:
提到這我就氣
上禮拜幫救一顆壞軌硬碟裡的資料
一問之下才之到全都是A片=.=
就很不太想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到這我就氣
上禮拜幫救一顆壞軌硬碟裡的資料
一問之下才之到全都是A片=.=

我昨天也才救一顆320G的行動硬碟,查了半天是外接盒控制板的IC掛了

朋友要我救資料放到另一顆 1TB 的硬碟中,

結果....................依樣都是滿滿的  ㄟ騙  ........................!!!

网友:
我也遇過來找我救DATA的,裡面的動作片林朗滿目的.....
1TB硬碟就放了800多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