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骨灰級 主板元件測量

楼主(2014-12-30):
從朋友那拿了一堆主機板~想學學怎維修~測試後發現這兩片一好一壞~當初有標記
起先拿出壞的測量~~~手殘 將下面F9930的中腳跟右腳 給短路了.....還兩次n_098|
後來將標好的板子拿來測~(卻開機不成功) 測量後結果發生FD93AA跟F9930數據一樣的結果n_094|
F9930兩塊 上左5.8~6V 中4.8V 右2.8V F9930下左1.4~1.5V 中2.8V 右0V 電壓差0.1V左右
心想 該不會一開始拿的其實就是好的 因接觸不良導致無法開機 然後我又將他短路而導致壞掉~

後來用借來熱風槍~想說將F9930二合一 吹了好久才吹下來......看論壇或436的教學DVD好像都很好吹~:on_084|
使用的是ATTEN AT8350 標示110V卻用220V 1200W

其中一張正面

其中一張正面

拆下後圖

拆下後圖

4顆都吹下來後 測量4顆都一樣的......:on_083|

量中間跟右邊 有反應

量中間跟右邊 有反應

量中間跟左邊 沒反應

量中間跟左邊 沒反應

想問各位 先拜~它....被我吹掛了~還是我一開始就搞錯方向了呢??:on_079|
因為我完全不了解 電容電阻之外的元件.....:on_110|

兩張主機板正面

兩張主機板正面

歸0

歸0

网友A:
如果對零件不熟如何判斷它的好壞?
以你指的FD93AA這顆來說,它的型號其實是RC1585M, 查它的datasheet是一顆5A Adjustable/Fixed 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 ,知道它的功用後自然知道量測的各腳電壓是否正常.

F9936這顆,它的型號其實是FDB6030,它是一顆N-Channel Logic Lev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看了它的datasheet,自然會知道它的D,S腳為什麼會單向導通.

基本功不夠,還需要學習一下. 萬丈高樓平地起. 打地基先.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一起加油吧!

网友:
菜鳥一枚前來加油

网友B:
若不斷研究學習,明年此時,你是師傅啦。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tr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對零件不熟如何判斷它的好壞?
以你指的FD93AA這顆來說,它的型號其實是RC1585M, 查它的datasheet是一顆5 ...

說真的~你打的那些英文代碼...我還真的看不懂耶n_081|

感謝指導 我會先看看那本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斷研究學習,明年此時,你是師傅啦。http://www.bristolwatch.com/ele/tr2.htm

你PO的圖我都看不懂n_118|

网友:
新手上路區有你需要的,如http://bbs.pigoo.com/thread-297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