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rush current

楼主(2014-12-30):
因我實際量測Inrush current到80A
332V/80A=4.15Ω
但實際量測NTC電阻4.7Ω,是否量測波形有錯誤阿?
Inrush current 大家都說要在90度,
我以60HZ來判斷是否有在90度,而到達90度,輸入電壓又一定會下降未達到最高峰
好煩人的 Inrush current
另外Inrush current在安規上測試方法有限制嗎?

网友:
1.看波型輸入應為AC220V(RMS值)
2.突波電流僅為正向導通,應是其後方接有正向整流器造成.
3.NTC在冷機時的阻值約為標稱阻抗,熱機後約為0.X歐姆.而圖形後續電流約為0A,顯示其後方負載尚未啟動.(類似待機)
4.依電流圖形顯示,該NTC可能已處於非冷機狀態.也可能是電流轉電壓需要較長時間,此時NTC阻值已因發熱而下降,造成電流偏大現象.(或者在交流波型的90度前已進入了待測NTC)

网友A:
每次開機量測Inrush current 之後   NTC 已發熱  不宜繼續測試
若用冷凍劑僅能供臨時修改評估  不宜用於正式測試
應該更換另一個(隔夜)NTC  為防止焊接受熱 NTC 腳 用治具夾的  好方便換NTC
所以要準備一堆隔夜自然冷卻的NTC 待用
-------------------
相位沒問題 波峰沒到峰頂  是因為電流太大 線上電壓承受不了 如同被咬一口
1. Programmable AC power sources  輸出不夠力
2. 誤用AC延長線/AC power sources 輸出插座舊了 ...
3. 電壓量測點誤選於EMI FILTER 之後   ( 要輸入插座前)

-----------------------------------
在安規上測試方法有限制嗎?

Purpose: Measure the inrush current of the input while the power supply turn on.
目  的:量測輸入電源電壓瞬間開啟時,電源供應器之瞬間開機電流.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emperature 25℃, Relative Humidity 65%
環境條件: 溫度25℃ 相對濕度65%
Test Conditions: 1.The input voltage frequency must be under any condition in the range of the product specification
測試條件: 1.輸入電壓以產品規格之全電壓頻率範圍 Min/115Vac/230Vac/Max
2. The output load is full load on all outputs at under the product specification.
2. 輸出負載以產品規格之最大額定電流值﹒
3. The measurement can be implemented only when the AC input voltage at the
    phase of 90 °and then the power supply turn on.
3. 量測時必須於輸入之交流電壓在相角90°時,將電源供應器開啟,量測其輸出入瞬間
    電流量﹒
4. Do the test in cold start one time, so do in hot start one time.
4. 冷機和熱機各做一次.
Result limit: Sure there is no damage of components.
結果判定:不能造成產品元件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開機量測Inrush current 之後   NTC 已發熱  不宜繼續測試
若用冷凍劑僅能供臨時修改評估  不宜用於 ...

1.我NTC是作一個可以插拔的方式更換,準備許多個,測一次就更換,防止NTC熱度影響。
2.也很多人說我那AC輸入波形下拉,應該是AC power sources  瓦數不夠,AC sources OCP下拉才會這樣,
  不過我換直接室內電壓,一條AC線測試也是會這樣阿。(這種有人解釋說:因電流大,所以電壓本來就會往下拉。  比如電燈剛開有時會閃一下。)這說法到底對還錯?

网友:
請ciko.ciko及SIMON1016兩位版主以後遇到這種標題不符合版規帖子時,應直接請他更正而不是回覆他的問題,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