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徵求維修daiwa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4-12-30):
這台..可過電開機無法動作

這台..可過電開機無法動作

這台..可過電開機無法動作,北部佳

网友A:
哇 !!    大出力的傢伙.....

晶體可能去了!!   自己嘗試修看看嚕!!

网友:
有可能用 723 做控制,可以拆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    大出力的傢伙.....

晶體可能去了!!   自己嘗試修看看嚕!!

這是香腸族基地台在用的電源供應器
標準輸出電壓為13.8V
可以小幅度調整
最高輸出為16V

楼主:
現在一直都很忙不太有時機研究
有沒大大願意幫忙一下?

网友(2015-02-03):
只能提供一下方向

搜尋飛翔無線...問問看

這種大傢伙除了變壓器損壞外,其他幾乎都能修

网友:
這—顆我家裡有一顆.没有电壓.之前朋友幫我修理好.
.請他喝一杯咖啡。結果放了兩個禮拜没在用.忽然想用的時候.插電結果冒煙嚇死我了.這種傳統電路應該都很好修.忠孝橋下那邊的电器行應該都會修

网友:
忘了是不是這一台電源供應器,你可以先用外加電壓表量一下輸出電壓看是否正常。

因為它有另外一組電路,來供給內含表頭指示用。....故障原因只是內含表頭指示不準!

拆機看看,表頭電路有幾顆(電壓/電流)檔VR變值了!

換一換 調校(電壓/電流)檔VR。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