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徵求中部地區有沒有會修YAMAHA FS-30有些老的電子琴維...

楼主(2014-12-30):
各位先進大大們~救人喔!!!
小弟修家電的能力是還好,可是遇到這種高級的電子琴,就搞不懂了說...
更可怕的是...這可是家中太座女王年少時的成長回憶啊...
她說...修不好,以後就沒飯吃了說.....
銘牌
外觀
內部下方
中間右側機板
左側的3片機板
其中1片,好像有換修過TC4049B的IC
目前不懂的問題和困難是...
彈奏和自動節拍都很小聲...
試著用DVD給音訊到AUX輸入,卻是嚇死人的大聲
測試主音量旋鈕,是正常的(轉到最大時可以聲到小小聲,轉到最小時當然就沒聲音了)
測試各板件DC+-有14V和5V和GND,都有到位
腳踏板裡有燈泡和光閘式的音量控制,應該是正常的...燈泡有亮.......
所以...不知原理...丈2金鋼也摸不到頭
已經ㄍㄧㄥ1年了...
終就舉雙手搖白旗投降了....而且我的耳朵已經變成大大的黑木耳了...
拜託...如果有大大知道或是會修的大大請介紹或推薦...
跪求各位幫幫忙囉.......感恩!!!

网友:
我以前是有認識山葉電子琴的技師,很多年前他"從良"去製造傢俱了,上個月在朋友店裡有遇到他,等元旦假期過了我幫你找他問。

從照片看起來這台電子琴似乎不只一組功率放大器,你先確定"每一組"功率放大都是正常的,你可以由分音器往前追就可以知道共有幾組功率放大器。

聲音小修好的機率很大,不要輕言放棄。

网友A:
可以這樣試試
半固定電阻做好記號
噴上接點復活劑轉一轉
再調回記號處
面板上的個開關也可以試試喔!

网友B:
踏板音量控制和主音量控制是有連動關係的
試試噴WD40看看

网友C:
之前有收修過一台類似的電子琴,狀況是基板背面銅箔被固定膠(強力膠)腐蝕,
早期固定電子元件會使用強力膠,但是其溶劑會使銅箔氧化生銅綠,造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收修過一台類似的電子琴,狀況是基板背面銅箔被固定膠(強力膠)腐蝕,
早期固定電子元件會使用強力膠 ...

wooden大
謝謝您提供方向...
哈~可惜"它"沒那麼軟說.........(我也希望是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踏板音量控制和主音量控制是有連動關係的
試試噴WD40看看

st29hd1大
謝謝您提供方向...我找時間努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這樣試試
半固定電阻做好記號
噴上接點復活劑轉一轉

aylay大
謝謝您提供方向...我找時間努力看看

网友D:
呵呵! 哩卯著大工程~
這大架,沒修過說!

常遇手提CD最大音量也是微聲
都馬更換音量電位計搞定
哩參考看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哩卯著大工程~
這大架,沒修過說!

請遵守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2-1-1.html

第一次勸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哩卯著大工程~
這大架,沒修過說!

三太子..這裡沒桌頭拉...
既然老大以說...那就學習吧˙
我也嘗台灣國語..且用字會用錯..
納自己..當作學習..
如台灣國語在聊天打屁...應該是沒問題

又打錯字了

网友E(2015-02-07):
試著用DVD給音訊到AUX輸入,卻是嚇死人的大聲----->功放應該沒問題
腳踏板裡有燈泡和光閘式的音量控制,應該是正常的...燈泡有亮.......>請確認右下方音量踏板的可變電阻阻值正常
測試主音量旋鈕,是正常的(轉到最大時可以聲到小小聲,轉到最小時當然就沒聲音了--->暫時假設前方音源主板正常,從音源輸出拉一條訊號線到功率放大輸入端,看聲音是否正常.
1.如果正常-->問題可能是兩個控制音量的可變電阻或耳機插座(帶開關,因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2.如果聲音仍然很小可能就是主板的問題了

如果有大大知道或是會修的大大請介紹或推薦...>我不是大大,但是如果你是在台中我可以介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著用DVD給音訊到AUX輸入,卻是嚇死人的大聲----->功放應該沒問題
腳踏板裡有燈泡和光閘式的音量控制,應該 ...

franktangamen大
感謝您點亮明燈,指引新的方向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又常有其他維修品進出
把它開腸剖肚擱在那裡...已經又好久沒空去研究它了...
小弟在南投,離台中約1個小時車程不算太遠
如果您方便的話,可以介紹維修達人給我嗎?
我可以直接運送到台中去沒問題...
在此先向您致上~非常感謝+感恩!!!

网友E:
感覺你應該可以完修的,再試一次吧!
這種琴大部分問題都出在音量踏板的可變電阻(因為常用,易磨損)
電子琴面板主音量要開,音量踏板踏到底為最大音量(2.3腳阻值應為0)
你先試試看,若真需要這兩天找到電話再私訊給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你應該可以完修的,再試一次吧!
這種琴大部分問題都出在音量踏板的可變電阻(因為常用,易磨損)
電子琴面 ...

OK~OK!感謝您!
可是....
它腳踏板裡...只有1個燈泡-對應腳踏的可動光閘及光敏電阻...
莫非....真的是這裡有鬼...
還是請您幫忙找找電話號碼啦~
我找時間再來試試感恩~感恩啦~

网友E:
原來是用光敏電阻電位器,燈泡光強度增加,則電阻減小;燈泡光強度減小,則電阻增大。
莫非....真的是這裡有鬼--->很可能,跳過光敏電阻直通,如果聲音恢復正常,那就對了
電話請收私訊,希望你備而不用,祝成功

補充內容 (2015-2-13 12:06 AM):
你有試過耳機嗎?

補充內容 (2015-2-13 12:50 AM):
這個人的琴和你的症頭很像
https://groups.yahoo.com/neo/gro ... ations/messages/751

网友F:
花栗鼠大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看看, 不知是否有幫助~
http://www.organforum.com/forums ... ctone-FS30-Problems

感覺是不是表情控制踏板的光感迴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是用光敏電阻電位器,燈泡光強度增加,則電阻減小;燈泡光強度減小,則電阻增大。
莫非....真的是這裡有 ...

franktangamen大
感謝感謝~再三感謝!!!
近日大家都在趕過年啦~~~雜七雜八維修擁入一堆...
再看看過年假期有沒有辦法排出時間再試修看看
PS:有試過耳機,印象中是一樣...幾乎無聲......

先預祝您~新年快樂,財源廣進,羊年行大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栗鼠大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看看, 不知是否有幫助~
http://www.organforum.com/forums/showthread.php?9777-Y ...

moripi大
感謝您指引方向~~~感恩啦!!!
近日大家都在趕過年啦~~~雜七雜八維修擁入一堆...
再看看過年假期有沒有辦法排出時間再試修看看
先預祝您~新年快樂,財源廣進,羊年行大運!!!

网友G:
天啊! 我小時候學電子琴就是這台,令人懷念啊! 家裡這台已經報廢,之前透過YAMAHA的經銷商介紹,請一位老師傅來家裡檢修,結果看他隨意按一按就說要3000多元修理費(前後不用2分鐘),如果不修還要付車馬費600,老媽很不爽老師傅沒事先說,最後協議300元請他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啊! 我小時候學電子琴就是這台,令人懷念啊! 家裡這台已經報廢,之前透過YAMAHA的經銷商介紹,請一位老師 ...

哇~鬼很多喔...........
不過...如果真的有紀念性...也是得出賣小朋友了...
請問phuang3大...您是住在中部嗎?

网友(2015-03-14):
引用 楼主:
哇~鬼很多喔...........
不過...如果真的有紀念性...也是得出賣小朋友了...
請問phuang3大... ...

小弟住高雄,建議你去詢問YAMAHA經銷商,他們會推薦維修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