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50A/LT1130追蹤式雙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5-01-01):
1.雙電源線路(正/負電壓輸出),一般需要使用兩個VR分別作輸出電壓調整,但一般在作OPA電路時,需要的是對稱的雙電源,若能改成單顆VR來調整,則使用上會較為簡易.參考原著的改良電路如下:

2.圖中說明R1或R5可另做小幅度電阻值調整,以達成雙電源的輸出誤差減少.
3.上圖使用的是3A的線性穩壓器,讀者可試著將其改為較常用的LM317及LM337來測試.
4.LT150A也可使用LT1085CK代換.

网友A:
R1 (或R5) 小幅度電阻值調整, 有些做法是不用SVR半固定可調電阻
而是多了一個(或數個)R1*100倍 電阻  並連於R1   (需要電阻值微調整時 再剪掉)
因為SVR貴的成本不合算  便宜的碳膜耐久性賴度不佳
而且SVR 碳膜材質與R1 1%金屬膜電阻不同   與R2溫度飄移係數不同步
造成參考電壓變動使得輸出電壓溫度飄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或R5) 小幅度電阻值調整, 有些做法是不用SVR半固定可調電阻
而是多了一個(或數個)R1*100倍 電阻  並連 ...

的確SVR除了溫飄問題,還有機械電阻接觸問題,但SVR也可快速找到合適的阻值,在確認阻值後再將它取下,並如S大題示,以相同材質的固定電阻接入測試及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