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漿 50PB2RR-ML 維修請益

楼主(2015-01-01):
型號50PB2RR-ML
故障原因:開機之後紅燈變綠燈 瞬間又變紅燈
有時候開得起來 不過不超過10秒 有5V待機

電源主機板整張
電源主機板型號為:2300KEG006C-F
想請問各位大大 把STBY 5V 跟哪一個 接通之後 電源主機就可以開機
液晶的是PS ON 電漿實在是不熟  感謝大家 指教
第一組
GND
GND
12V
12V
GND
GND
6V
6V
GND
GND
3.4V
3.4V
第二組
GND
12V
GND
3.4V
GND
6V
GND
GND
19V
19V
第三組
3.4V_0
NC
6V
NC
GND
STBY5V
M5V-ON
5V-MNT
VS-IN
GND
STBY-5V
RL-ON
AC-DET

補充內容 (2015-1-2 12:40 PM):
已經完修 可以開機

网友:
拔掉連接y,z板,單接ad試試。

標題應加註故障簡述,這種問題已是老生長談了,還是有人漫不經心不在意!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已經檢測過  狀況一樣

已經無法修改內容~~我會改進的

网友:
把STBY5V串一顆1K歐姆電阻到RL-ON  AC-DET

這2腳都要有HI電壓  觸發後6V 12V 19V要有

以上電壓有了之後

5VS再串一顆電阻到VS ON 這樣VS就要再輸出

以上電源板    電源版確定好的之後   你就要往主機板查了(Y.Z PIN先拔除)....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
正常量測 190V 60V 6V 12V 3.4V 19V 都有
不過一下子就會斷電  所以才想查清楚是AD還是電源有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  已經完修~~
檢測之後發現為硬碟故障導致錯誤
因為用不到硬碟 所以移除之後正常開機

整台主機全貌
移除之後可以開機
直接把硬碟電源移除 可以開機
開機整圖~~不過還是怪怪的
有很多亮線
影像有模糊地帶  不過觀看幾分鐘後消失  應是電容問題 目前還沒排除

謝謝各位大大觀看

网友:
你这是等离子呀,可能电源板的电容不怎么好,韩国三和牌电容有坏的!

楼主:
不過後來就沒有這種狀況了~~所以也還沒有修復
只有剩下亮線而已

网友:
小弟知識太淺,不知道原來電視裡有硬碟,真是增廣知識了。謝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