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雙牙螺絲

楼主(2015-01-01):
小弟家中樓梯的扶手須維修台中那裡可以買得到照片的雙頭牙螺絲
(西屯區)

网友A:
大大您好...

一般的五金行有分家庭五金和建築(建材)五金
這種螺絲要找建築(建材)五金行才有可能買得到....

我看您照片中的施工方法....好像有點怪怪的!!!(螺絲好像裝反了???)
老灰狼只會黑白舞...提供一個另類思考...給您參考看看
(不確定是否正確....純屬個人想法)

我的做法是 ....會先在石材部分埋入內牙壁虎.....
螺絲釘牙的地方轉入木質扶手....然後再套入內牙壁虎(地上的洞)

請您參考看看...若是觀念錯誤...也請指導(糾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一般的五金行有分家庭五金和建築(建材)五金

原PO的第二張圖,施工方法是對的
看起來像是木螺釘的那一頭,它是直接鎖水泥孔的
另外一頭是因為樓梯扶手底下,已經鑽孔鉗入螺母

楼主:
較粗牙的部份是有塑膠壁虎埋入地板洞內,細牙在上固定扶手的
建材五金也買不到呀n_0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PO的第二張圖,施工方法是對的
看起來像是木螺釘的那一頭,它是直接鎖水泥孔的
另外一頭是因為樓梯扶手底 ...

老灰狼空有一大雞絲....曾經家中拆過樓梯扶手...都忘光光了
如果沒有適合的....都馬是用電龜....黑白趴一趴.....

楼主:
這個方法應該不錯,不過日後若要維修就.............................

楼主:
還是想用正規的方法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