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溼機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2015-01-01):
家中不知品牌之除溼機
風扇會轉,壓縮機不動

把外衣脫掉

起動電容

量了一下起動電容

不知這起動電容新竹那裏買得到?
露天找過了也找不到?

网友:
在清大 /Nova  那裏有幾家電子材料行找找吧!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去冷凍材料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去冷凍材料行找找

了解,謝謝!!

楼主:
在淘寶找到規格一樣的起動電容
規格為174UF 實際測量為167UF
已經裝好了,忘了拍照借淘寶上的圖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d1km66sife6a)

裝好測試壓縮機起動正常.可正常運轉.

將壞的電容外殼拆除內部狀況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在加1個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寶找到規格一樣的起動電容
規格為174UF 實際測量為167UF
已經裝好了,忘了拍照借淘寶上的圖

恭喜大大完修
電容裡面像結冰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這案例,或許我會改用2個電容...A凍卡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