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IY的CMoy故障

楼主(2015-01-02):
在網上看到網友分享DIY耳擴,突然想體會一下,到底多了耳擴,聲音會有甚麼不同,

所以花了時間去估狗一番,最後分別找到CMoy與虛擬地的電路,雖然陽春,

但看起來零件好找而且容易DIY,而且總是比甚麼都沒有來的強。

以下是自己當時製作所畫的電路:

最後花了一點時間終於完成了,剛開始聽的時候,感覺還好,好像有比原來好一點。

當RUN了一段時間後,感覺聲音變得細緻點,尤其是人聲的部分,好像跑得比較靠近自己,

總之,自己感覺比沒有耳擴時來的好。

電源是使用8顆1.5V的電池,當時是想說做環保,所以就拿了尚有電的廢電池串聯來使用,

不過就在近日,使用了快1年的DIY耳擴出現了問題。

量測電源端有 6.x V,但只要接上耳擴,電源端就變成 0 V,虛擬地會影響電源?

想請問各位先進,這可能是哪出了問題呢?

補充內容 (2015-1-2 01:05 PM):
原以為是電力的問題,剛又量了電壓,
只要接上耳擴就會減少5V的電壓,看起來好像問題沒有解決?
有大大能再指點一下嗎?

网友A:
會是電力不足嗎?先電池看看。或是+-9v用方形電池先替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是電力不足嗎?先電池看看。或是+-9v用方形電池先替代看看。

感謝 cch002大 的提點,果然是電力的問題,

直上9V電池,作為通電指示的LED,很亮;剛串聯較多電的電池時,就會微亮了。

比較讓我納悶的是,怎麼當下量測到的電源端電壓會是0V,

拆下單獨量電源端又有6.xV?就是這個讓我以為電路出了問題。

補充內容 (2015-1-2 01:04 PM):
剛又量了電壓,只要接上耳擴就會減少5V的電壓,看起來好像問題沒有解決?
有大大能指點一下嗎?

楼主:
看起來像是虛擬地電路不知哪邊短路了,因為 -Vcc Gnd +Vcc 並沒有相等。

网友:
目前測到的電源電壓是多少???

能否滿足電路基本運作,電路運作時壓降過大,電力不足情形,不仿嘗試用電供給電

再看看電路是否能正常運作,有短路,應該能發現在那的問題!!!

网友:
1. 有溫度異常零件嗎?
2. IC OUT 與 耳機插座 之間  暫時R/L 各串個 0.1UF 電容(隔直流) 後再試試接耳機後 有沒有問題?

楼主:
目前加大電壓就可以運作,但只是治標。目前的問題是:

1.虛擬地出來的數值不相等。
(應該是相等才是,剛完成時,是相等到不行)

2.印象中,電路運作時壓降沒那麼大。
(因為所使用的廢電池所剩的電壓都不太高,前一次聽也是同樣的廢電池,卻可運作,但這次卻不行)
(比較奇怪的是,都是量電源端,未接上耳擴,8.5V;接上耳擴,2.2V)

目前測到的電源電壓是多少?能否滿足電路基本運作,電路運作時壓降過大,電力不足情形,
不仿嘗試用電供給電再看看電路是否能正常運作,有短路,應該能發現在那的問題!!!

電壓多少記得不是很明確,不過大概是這樣的。

電源是用8顆1.5V的廢電池,未接上耳擴時,量得8.5V,接上耳擴後,卻只剩下2.2V,

經過虛擬地電路,量測IC的V+ V-的電壓是2.1V,但量測虛擬地的-Vcc Gnd +Vcc 電壓並沒有相等,

Gnd -Vcc為-1.2xV ,Gnd +Vcc為0.8xV,兩個的差距就是2.1V,

剛完成時,虛擬地出來的電壓-Vcc Gnd +Vcc是相等的,但不記得電路有這麼大的壓降,

電壓:R2=R3、電壓:D1(1N4148)=D2(1N4148),

所以猜想是Q1(2SC2240)、R4、R5、Q2(2SA970)這裡出了問題。

不過這裡要怎麼量測是否有問題呢?

1.有溫度異常零件嗎?
2. IC OUT 與 耳機插座 之間  暫時R/L 各串個 0.1UF 電容(隔直流) 後再試試接耳機後 有沒有問題?

1.應該沒有溫度異常的零件,摸不太出來。

2.加大電壓就能運作。

楼主:
剛估狗一下電晶體如何量測是否有問題,就估狗到這一篇,

幾個電晶體的認知-印第安那瓊斯

試著去量測 B、E端的電壓, C2240為0.26V,A970為0.66V,

這樣是指C2240是壞掉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估狗一下電晶體如何量測是否有問題,就估狗到這一篇,

幾個電晶體的認知-印第安那瓊斯

B、E端的電壓, C2240為0.26V===> 沒量錯的話...確實是C2240壞掉

网友:
以音質來論,電源越乾淨,聲音越好,加了升壓+-v電路只是環保,對音質並沒有好處。
電晶體壓降約0.6v左右,太低就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端的電壓, C2240為0.26V===> 沒量錯的話...確實是C2240壞掉

剛剛把OPA2134拔起來,

虛擬地的-Vcc Gnd +Vcc就相等了,電源端量的電壓也不會降壓了。

原本以為壞掉的C2240,是正常的。可能量Vbe要0.6~0.8V的偷吃步,要看情形。

現在正常情形是A970、C2240的Vbe是要相等的。

所以現在總結是 OPA2134 是壞了?還是本來就是這樣呢?請先進們開導一下。

网友B:
1. 拔電源 拔OPA2134, 然後R 2/3/4/5  量阻值分別為多少?
2. 然後接電源 不接 OPA 以虛接地電路  J6接電壓表黑棒  為基礎點  將各點電壓標註於圖上貼上來
3.       接電源     接 OPA 以虛接地電路  J6接電壓表黑棒  為基礎點 將各點電壓標註於圖上貼上來
4. 續(3.)  將 OPA 1~8                            J6接電壓表黑棒  為基礎點 將各點電壓標註於圖上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拔電源 拔OPA2134, 然後R 2/3/4/5  量阻值分別為多少?
2. 然後接電源 不接 OPA 以虛接地電路  J6接電壓 ...

便宜的數位電表,真的不要指望太多,電阻量半天才量出來。

SIMON大~~~多謝你這麼熱心。

拔電源 拔OPA R2345阻值

拔電源 拔OPA R2345阻值

拔電源 拔OPA R2345阻值

接電源 不接OPA 虛擬接地J6接電壓表黑棒

接電源 不接OPA 虛擬接地J6接電壓表黑棒

接電源 不接OPA 虛擬接地J6接電壓表黑棒

接電源 接OPA 虛擬接地J6接電壓表黑棒

接電源 接OPA 虛擬接地J6接電壓表黑棒

接電源 接OPA 虛擬接地J6接電壓表黑棒

网友:
Q1 Vbe = 0.2V , Q1 Ve = 6.5V 約等於 J5 6.4V => Q1 = off. 沒工作~
J5 電壓被後級墊高了~後面(OPA)應該被打穿了吧~

网友:
圖3 接OPA  ,
                           IC 座上 Vin+ 和 Vin-  處於 不平衡狀態,   推論幾個方向
                              A: OPA 漏電了
                              B: OPA 周邊線路焊接問題電阻問題
                              C: OPA 電阻問題

圖2 不接OPA  ,
                           已經不接OPA,  而IC 座上 Vin+/- 和Vout = J5 =5.1V
                           可見J5電壓 經由上述  OPA周邊電阻線路  傳達至Vout = J5

                           推論B 排除  : OPA周邊線路 正常

                           推論C 電阻用電表查一下  即可驗證

                           就剩下
                                           推論A: OPA 漏電了

楼主:
Q1 Vbe = 0.2V , Q1 Ve = 6.5V 約等於 J5 6.4V => Q1 = off. 沒工作~

J5 電壓被後級墊高了~後面(OPA)應該被打穿了吧~

請問OPA被打穿?是說壞掉了嗎?

因為它還能作用,加上自己是肉腳,聽不太懂一些術語,還望先進們指點。

推論C OPA 電阻問題:電阻用電表查一下,即可驗證 。
就剩下推論A:OPA 漏電了

請問SIMON大OPA電組要如何量測?看了gkjnn大的文章,實在沒有頭緒,還望指點。

如何判斷積體電路的好壞

再請問SIMON大,剛估狗一下,OPA漏電的話,是不是只有比較耗電而已呢?

最後再請問一下,這次的量測使用的電源端是11V,接上電路後(有OPA),

再測量電源端是10.2V,這樣是說之前使用廢電池組成的電源,品質不好嗎?

謝謝各位先進熱心指點。

网友:
換了它吧。能用也失真了。

网友:
虛擬地的R1/R2阻值,降下來一點約2.7~3.3K

至於OPA,由於地電位跑掉,導致於OPA輸出直流
所以有可能會過載,而使功能受損

虛擬地電路,小弟比較喜歡用OPA+BJT擴流
輸出電壓比單純使用BJT還穩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OPA被打穿?是說壞掉了嗎?

因為它還能作用,加上自己是肉腳,聽不太懂一些術語,還望先進們指點。

OPA電組要如何量測?
我漏打字... 正確說法是 : OPA 周邊電阻問題  就是指R2/3/4

以廣義維修角度而言:  半導體[擊穿] 跟 [漏電] 是一樣意思,
我的意思跟 JOJOLING  17#   一樣 ...... 換了它吧。能用也失真了。

換了OPA 之後 建議在OPA 輸出加個抗靜電1N4148*2+0.1uF陶瓷電容
因為有可能是[靜電]經由耳機插頭進入 擊壞 OPA 輸出端
以下以 LM386 結構圖 示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OPA被打穿?是說壞掉了嗎?

因為它還能作用,加上自己是肉腳,聽不太懂一些術語,還望先進們指點。

to rockwell大,

今天你還能用的原因,是因為你的雙電源是模擬出來的。
如果你真的是 +Vcc, -Vcc and GND的話,GND是不可能 GND的電壓被後級墊高的。
在真正雙電源上,你的 J5 那個點,會發生一件事,就是還是 GND~那後級所"應該產生的 1.2V"~會以熱能表示在 OPA 上給你看~

以電路理論克希荷夫電路定律來看~ 1.2V 連接 GND 是等效一個非常小的電阻對映的電流源。這裏會有一個大電流經過而產生熱。
這也可以解釋在一個任意結點裏所連結的網路,只能有一個輸出端(除非雙電源透過連接一個電阻之類的),不然就等著有東西發熱而等著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在OPA 輸出加個抗靜電1N4148*2+0.1uF陶瓷電容就是指R2/3/4

SIMON大,在輸出端加上1N4148*2+0.1UF陶瓷電容,是這樣嗎?因為是肉腳所以只能請教先進了。

今天你還能用的原因,是因為你的雙電源是模擬出來的......

感謝JOJO大的熱情說明。看起來要特別注意OPA的溫度了。

又去爬了一下文,提到OPA2134的工作電壓是+-2.5~+-18V,最佳工作電壓是+-15V,

還提及虛擬接地電路會因為負載效應(OPA 本身就算是負載)的關係,會跟偏壓電阻作並聯,而造成雙電源不平衡,

所以建議雙輸出的OPA,最好還是使用真實的雙電流,運作才不會有奇奇怪怪的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在輸出端加上1N4148*2+0.1UF陶瓷電容,是這樣嗎?因為是肉腳所以只能請教先進了。

你看到的網頁,是設計領域的討論。(工作點與工作曲線)
你現在的問題,是維修的問題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在輸出端加上1N4148*2+0.1UF陶瓷電容,是這樣嗎?因為是肉腳所以只能請教先進了。

接到+Vcc / -Vcc

网友:
個人看法如下......

目前量到電源電壓不平衡應該是果而不是因,OPA2134 輸出是如同 OCL 功放,可能有甚麼因素讓輸出有直流電壓出現,而耳機線圈屬於低阻抗,過電流讓 OPA2134 輸出級受損,導致 OPA2134 耗電異常,進而讓電源電路不平衡。

此電源電路是將單電源 9V 以線性方式分割成正負 4.5V,並不具升壓效果,以 OPA2134 電源規格來說,9V 並不會讓 IC  燒燬。

有自己裝過 OCL 功率放大的人就能體會輸出直流零點的重要性,稍不注意就足以讓喇叭起火,也因此才有喇叭保護器的出現........

楼主:
感謝SIMON大熱情教學,可否再請教一下,

因為OPA2134是雙輸出,是各接一組1N4148*2+0.1UF陶瓷電容,還是雙輸出共用一組呢?

你看到的網頁,是設計領域的討論。(工作點與工作曲線),你現在的問題,是維修的問題討論。

感謝JOJO大的指點。

耳機線圈屬於低阻抗,過電流讓 OPA2134 輸出級受損,
導致 OPA2134 耗電異常,進而讓電源電路不平衡

看來SIMON大說的耳機靜電,可能是導致OPA2134 輸出級受損的原因。感謝ysc大的說明。

网友:
CMoy是為高阻抗耳機設計的~不知樓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IMON大熱情教學,可否再請教一下,

因為OPA2134是雙輸出,是各接一組1N4148*2+0.1UF陶瓷電容,還是 ...

請問樓主大哥那時要換一顆 OPA 上去完修它啊?

网友:
各接一組

楼主:
CMoy是為高阻抗耳機設計的~不知樓主......

JOJO大你好~~ 其實是當初剛好在估狗有關音質改善的文章,

其中剛好有篇說到DIY耳擴,看起來好像滿容易組裝,一時中毒就能接受治療了。

耳機也是不知哪時出現在家中的「潘那送你RP-HS79」,就拿來試試了,

所以真的是肉腳,完全只是為了解當下的毒。

請問樓主大哥那時要換一顆 OPA 上去完修它啊?

JOJO大你好~~ 在估狗文章時,常常有人提及「管(膽)味」,如果自己作台管機,那可就麻煩了,

所以在其他文章看到有人評價「ne5532」有點管味,聲音溫暖,平價,

打算換上Ti NE5532AP 來試試,看下電路好像可以直上,只是最低運作電壓要-+5V,

不過OPA2604很多對岸網友都說是膽味運放,這等整個耳擴電路沒啥問題再來試試。

各接一組

多謝SIMON大的熱情指導。

网友C:
看到這篇文章,也去搜尋了一下電路,想做看看,

發現其電路還蠻簡單的,與以前做過的RA1類似,是一般的OPA非反向放大電路,

與RA1除了電阻值的差別以外,CMOY還多了兩顆輸出電阻

就...以洞洞板來試做~OPA使用OPA2134PA

可以發現體積應該可以再縮小,洞洞板中間空了一塊....是因為零件沒有先擺位,焊到哪擺到哪...才多了那塊空間

電源使用之前做RA1時自己洗的虛擬地電路,來將DC24V轉成+12v,0,-12v,

虛擬地的電晶體使用A684/C1384,出來的電壓還算準,+12v,0,-11.99v

然後又想到若要達成可攜性...想到先前買的小升壓模組,搭配小米行動電源,將5V升壓24v後再給虛擬地電路,

原先只是先接好玩,因為一般使用切換式電源好像會有高頻雜訊,而且又經過2次升壓(行動電源內部電池升5v與外部升24v)

結果還蠻意外,接上耳機後連輸入端不接都聽不到雜訊,不然一般輸入端沒接,插上耳機都會有哼聲

全景圖:

謝謝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篇文章,也去搜尋了一下電路,想做看看,

發現其電路還蠻簡單的,與以前做過的RA1類似,是一般的OPA非反 ...

你這篇應該重新發文

不然極易讓後面閱讀的人混淆誤解你是發文樓主

假設有人想與你討論而誤解你是發文樓主
沒按30#回覆 ,  而是以預設發表回覆

這樣你就收不到提醒, 而干擾到原發文主

网友:
哦哦 不好意思 想說不是很多的內容 就沒有再發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