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RC415T-AM 不開機 未開機前電供風扇和CPU風扇會自己轉動

楼主(2015-01-02):
參考先前痞友的維修實例,通病指向3055這顆N-MOSFET故障. 量一下G,D,S電壓,果然不正常.

3055 G極電壓

3055 G極電壓

3055 S極電壓

3055 S極電壓

3055 D極電壓

3055 D極電壓

手邊沒有3055, 就從故障的顯卡上折了一顆規格差不多的9915來用.

9915 G極電壓

9915 G極電壓

9915 S極電壓

9915 S極電壓

9915 D極電壓

9915 D極電壓

換好之後還是不能開機,但是風扇已經不會在開機前就自己轉動.

問了一下google大神, 發現CR2032電池沒裝或沒電也不會開機.
半信半疑的把電池裝回去,還真的可以開機了.
聽說這板子是精英做的, 從沒用過精英的主機板,還真沒遇過這種情形.

网友A:
rc415若沒記錯,南橋常不良,之前我們維護的學校就有一批約10來台都是修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415若沒記錯,南橋常不良,之前我們維護的學校就有一批約10來台都是修南橋 ...

有參考你發過的帖, 還好目前遇到的問題不是南橋不良,不然 直接換主機板會比較快了.

网友:
您好:
恭喜完修!  這片主板常出現南橋故障喔!

网友(2015-02-01):
恭喜Ricky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精英代工這片真的怪怪的

小弟也有一片,平時都好好的,跑影片轉檔程式會無預警重開機,南橋熱到會燙手,換大塊散熱片還是一樣,最後給他退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