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EM-40Z826 開機無聲無影 (已排除已知問題)

楼主(2015-01-02):
大家好:

最近在維修一台聲寶LEM-40Z826,故障情形是按電源鍵可開機(燈號會亮),但開機後無聲、無影、無反應。

電源部分,已檢測IP板正常無問題,然在主機板的部分,開機時沒有輸出Power on 的電壓,不知道是否正常?

請問版上先進有沒有遇過類似問題,懇請指教小弟該檢查那些部分。

Power ON

Power ON

网友A:
按鍵全部都檢查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全部都檢查過了嗎?

按鍵是觸碰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鍵是觸碰式的

把电源觸控板插pin拔掉用遙控還是一樣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