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L3210SP 一閃即滅 只看到WELECOME就黑屏

楼主(2015-01-02):
HEROSONIC DK-L3210SP 一閃即滅 只看到WELECOME
電源亮綠燈

1.目前量測ˇ電源版電壓如下:
接端1
23.7
23.7
23.7
23.7
接端2 電壓:
5.1
5.1
11.3
11.3
11.3
11.3
3.5
5.1
5.1
高壓板端量測也有輸入電壓23.8V

接下來不知要重從何著手

想請教前輩.......先進指導.............

如何確認是電源板 或是 高壓板 故障................?
電源板12V 輸出 11.3 V是否會太低呢...............?

楼主:
1.目前量測ˇ電源版電壓如下:
接端1
23.7
23.7
23.7
23.7
接端2 電壓:
5.1
5.1
11.3
11.3
11.3
11.3
3.5
5.1
5.1
高壓板端量測也有輸入電壓23.8V

接下來不知要重從何著手

想請教前輩.......先進指導.............

如何確認是電源板 或是 高壓板 故障................?
電源板12V 輸出 11.3 V是否會太低呢...............?

補充內容 (2015-1-3 06:48 AM):
感謝各位回復
目前背光是不亮,顯示完welecome 即暗屏
按 menu 及其他按鍵皆無動作

只有開闢鍵正常
量過七顆升壓阻值 類似
想是否要猜拆開看燈管

電源板

電源板

主 機板

主 機板

高壓板1

高壓板1

高壓板2

高壓板2

网友:
經驗分享
遇過禾聯HD32G61也是可看見welcome接著就沒畫面但指示燈也是亮綠燈,結果是主機板程序出問題。
你先判斷背光是否還亮著?若是還亮著那應該是AD版出問題。

网友:
看到前面歡迎LOGO就熄滅

店員版測試的電壓數據尚正常,那就是高壓部份的問題嚕!!

這部分也紛是 燈管故障  高壓版故障

應該先測試燈管,

高壓板部分就很難說了,依據描述結果來推斷,過流保護的機會很高

也就是說  某個變壓器輸出的電流比其他變壓器的高,比較電路偵測後 截斷輸出

再來就要靠你自己找問題嚕!!

网友:
看見welcome接著就沒畫面但指示燈也是亮綠燈,檢測高壓板若沒問題,把主機板上電容換掉,試試.

网友:
尤其是鋁殼SMD電容器的衰退,參考看看.

网友:
高壓版有問題+1
上次遇到這台 如板大說的一樣
手上剛好有一片也是差不多的高壓版 拿來試點後 就正常了
結果 直接買塊高壓版 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