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SA-EN17讀不到CD

楼主(2015-01-03):
小弟家裡有台國際牌 SA-EN17(94年出廠  到現在也10年了)
老媽一直很喜歡他的聲音  而且有很多CD  捨不得換    有勸他說買過USB的比較方便  但他就是不願意

所以小弟就拆開來檢查與查資料  最後發現似乎調電阻有機會解決  但無奈整台機器是有找到3個調整雷射頭的可調電阻  但不知道是哪一個   而且網路上似乎也找不到此型號的雷射頭了....
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哥大姊  能幫小弟看看是該調整哪個電阻或是哪裡還可以買到次款雷射頭....

网友:
這是tuner的電路版吧

网友A:
紅黑黃是可變電感 不可亂調

网友:
牛母刊去牛墟去

楼主:
甚麼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黑黃是可變電感 不可亂調

整台機器看遍了就是找不到可以調整雷射頭的可變電阻...網路也找不到此款雷射頭@@

网友:
那個小VR通常長在雷射頭上的電路板
你照片多拍幾張上來 才好判斷
重點在於讀取頭那

网友:
這個年代的雷射頭通常都不用在電路板上作調整
雷射頭上的可變電組也都不能亂調整
會讀不到或跳針只能清清雷射頭鏡片
若是還不行只能換雷射頭一途

网友:
雷射頭的型號一定有
要仔細的找
有的會在下面
所以要把雷射頭翻起來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答
今天老媽突然說還是把他換掉好了
就這樣他就進到回收場...

网友:
哎~~正想搬椅頭ㄚ來聽古,結果散場???

网友:
網路找不到
台北西寧附近應該有
不過一時間忘記店名

网友:
利升電子 前陣子換老闆了 不過還是一樣專賣雷射頭等專業電子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