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 E P 898D 烙鐵風槍2合1表頭秀斗是MCU嗎?

楼主(2015-01-03):
買來就這樣了
這是110V版的
一插電就顯示待機狀況還未開機
開起烙鐵溫度飆速一下就到達設定溫度~風槍也一樣
沒打算修~因為如果是MCU應該很難取得吧
而且不確定,機器可以使用
目前難過的使用中
發文討論一下而已

网友A:
會不會是,這台本來就沒顯示目前溫度?

只是顯示設定溫度,但是為了好看,所以,還是要顯示一下溫度遞增效果

-----------------------------------

上面的收回,看了別人錄製的影片,還是有顯示溫度直到設定溫度,雖然說也是很快就跑完.

网友B:
LED斷字

MCU還是有掃描的  所以沒壞有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斷字

MCU還是有掃描的  所以沒壞有輸出

雖然是有斷字,不過有時候會閃出來
最奇怪的是開關還沒開表頭已顯示待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這台本來就沒顯示目前溫度?

只是顯示設定溫度,但是為了好看,所以,還是要顯示一下溫度遞增效果  ...

請問有影片連結嗎?
因為團購不只買一台
朋友的不會這樣
他的是慢慢升上去
我的是飆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影片連結嗎?
因為團購不只買一台
朋友的不會這樣

我的那時壞了也是阿

而且還閃爍n_0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有影片連結嗎?
因為團購不只買一台
朋友的不會這樣

影片是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71AULR990

撇開斷字不談,我的熱風槍,高越852的,插上電就是---顯示
不過,影片中倒是没顯示--- 這點倒是頗怪.

网友C:
哪裡買就哪裡送修啊!! 權益別讓他睡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是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71AULR990

影片中是正常的
但手中這台飆更快
幫朋友訂過多台(不是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裡買就哪裡送修啊!! 權益別讓他睡著了!!

要寄去大陸有點給他麻煩總供購買4台
只有這台這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雖然是有斷字,不過有時候會閃出來
最奇怪的是開關還沒開表頭已顯示待機

這台原本就是這樣設計的!
-- -- --   表示待機狀態 (須插上電)
因為有待機,所以可以很快就啟動。
詳閱說明即知答案了。

我用的是賽X898D+ , 好用很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原本就是這樣設計的!
-- -- --   表示待機狀態 (須插上電)
因為有待機,所以可以很快就啟 ...

覺得不是原本設計
難到其他3台才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的898D跟我的情況一樣嗎
升溫有比7樓的影片快嗎

网友E:
勇哥好,

應該不是 MCU 出問題,可以先試著把開機亮燈追一下,把開關附近的電路畫一下,應該可以查的出~

网友F:
天將降大任於勇哥也,必先苦勇哥心志 ...
勇哥,你要出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勇哥好,

應該不是 MCU 出問題,可以先試著把開機亮燈追一下,把開關附近的電路畫一下,應該可以查的出~ ...

聽您這樣說先排除MCU
有機會把另3台其中一台來征招比對一下
有可能是把開關裝錯位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將降大任於勇哥也,必先苦勇哥心志 ...
勇哥,你要出運了 ...

對呀運氣不錯
來去買樂透看會不會中獎
然後在來買更高階的工具~哈(拍水困未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呀運氣不錯
來去買樂透看會不會中獎
然後在來買更高階的工具~哈(拍水困未霸) ...

你沒搞懂老天苦你心志,是要你提高技術,不是要你趕走小朋友在外留宿 ...

网友:
沒熱風槍,純觀賞,有空再買來用用看。

网友G:
會不會是感溫的零件太靠近電熱絲引起的,可以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是感溫的零件太靠近電熱絲引起的,可以查查看!

應該不是~因為風槍跟烙鐵症狀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沒搞懂老天苦你心志,是要你提高技術,不是要你趕走小朋友在外留宿 ...  ...

其實這帖只是存討論
看有沒有人有一樣狀況
機器還是可以用低~
不過最近確實趕走不少小朋友~到對岸去了
看來要收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因為風槍跟烙鐵症狀一樣

是不是新的

換舊的手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