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7LD6 改虹星HX-TV-V59LCD公板求助

楼主(2015-01-03):
今天回收看到這台 因為底價 就買回來玩玩看
回家後 發現 電源板 主機板 都不在了
有T-CON 高壓版 面板
手上 有別台電原版 就拿來改一下 順便拿樂華V59公版 還測試一下
別台電源板
V59公版
關機後
測試
算是OK了~問題 因為這片公版要一直保持電源板啟動狀態 有點當心用不久
手上有一片虹星液晶電視驅動板HX-TV-V59LCD這片可以不用一直啟動電源板
問題 出在 他屏線定義看不懂???
順便 請問這樣圖片有比較清了嗎???
屏線定義是不是這樣看??
T-CON  <<是不是等於>> 公版上的
RxIN0-                              A0-
RxIN0+                             A0+
RxIN1-                              A1-
RxIN1+                             A1+
RxIN2-                              A2-
RxIN2+                             A2+
RxIN3-                              A3-
RxIN3+                             A3+
RxCLKIN-                          AC-
RxCLKIN+                         AC+

网友A:
腳位定義應該都是一樣的吧
面板電壓要跳對就好

還有樂華V59也是可以改成不用POWER全時ON
在來就是樂華V59 就算POWER全時ON一樣可以稱很久~除非POWER本身有內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定義應該都是一樣的吧
面板電壓要跳對就好

恩  多謝~因為代號不同 我也看不懂  謝謝了

网友B:
只要是公板屏線都通用只差公板電源較插對 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多謝~因為代號不同 我也看不懂  謝謝了

回那麼快還在編輯你就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那麼快還在編輯你就回了

沒辦法 想太點把電視用好 搬到下面放 不然在自己房間 有點佔空間

還有樂華V59也是可以改成不用POWER全時ON

不知大大 可以指點 如何改嗎?? 我找過舊文  只有看到舊版的可以改  新版的就沒有了

請大大這樣說 我看還是別換版了 先這樣用著 等有樂華V59也是可以改成不用POWER全時ON

在看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公板屏線都通用只差公板電源較插對 就好

^^ 謝謝 我懂了 萬分感謝你上次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 謝謝 我懂了 萬分感謝你上次的幫忙

免客氣n_0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辦法 想太點把電視用好 搬到下面放 不然在自己房間 有點佔空間

還有樂華V59也是可以改成不用POWER全時 ...

新版是不是沒有電感線圈那種阿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用樂華V59改待機過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是不是沒有電感線圈那種阿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用樂華V59改待機過說

對呀 新版的電感線圈那種 現在多拜拜  求他不要回來 呵呵  剛組裝好了

被叔叔  要去了 = = 還沒給他多看幾眼

補充內容 (2015-1-3 11:13 PM):
好像打錯了  對呀 新版的無電感線圈哪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呀 新版的電感線圈那種 現在多拜拜  求他不要回來 呵呵  剛組裝好了

被叔叔  要去了 = = 還沒給他多 ...

其實總覺得舊版的看起來比較耐用說
目前還留1片惠民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總覺得舊版的看起來比較耐用說
目前還留1片惠民買的

哪以後 買舊版 的 來試試看  問題 現在還有舊版的可買嗎??

网友:
荒神大真是利害,不止會貼偏光膜,也會改主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