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大同除濕機結霜

楼主(2015-01-03):
該除濕機除不出水,但壓縮機處積水,且運轉電流只有1.7A,請問如何判別是漏冷煤及系統堵塞?另外如何判別除濕機除濕能力正常否?謝謝!

网友A:
看相片中結霜的感覺有些奇怪...
請問
下圖的抽風風扇可有正常運轉?
上圖的銅管看起來亮亮的,摸起來有沒有油油的物質?

网友B:
冷媒漏..............
看圖管路應該受到環境氣體腐蝕、已有多處小微孔。
維修要加壓測漏+抗腐處理(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相片中結霜的感覺有些奇怪...
請問
下圖的抽風風扇可有正常運轉?

抽風風扇有正常運轉,銅管摸起來沒有油油的物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媒漏..............
看圖管路應該受到環境氣體腐蝕、已有多處小微孔。
維修要加壓測漏+抗腐處理(較麻煩) ...

系統堵塞不會造成銅管結霜嗎?請指教,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統堵塞不會造成銅管結霜嗎?請指教,謝謝!

冷媒漏與管路阻塞均會造成蒸發器結霜,一般處理都是把它當成漏冷媒處理,然後再將毛細管與清淨器更換掉

漏冷媒 :
            凝縮器>常溫但如少量漏,則稍有溫升,不太熱
               蒸發器>無冷媒流動聲,但少量漏,仍有些許聲音,入口處會結霜
               壓縮機>吐出管不太熱,運轉電流偏低

    水堵 :
            凝縮器>僅入口處溫度上升
               蒸發器>冷媒停止流動然後又流動一段時間
               壓縮機>變成高溫 ,毛細管結霜

     油堵 :
             凝縮器>稍熱
                蒸發器>有些許冷媒流動聲
                壓縮機>變成高溫

冷媒過量 :
              凝縮器>異常高溫,吐出管亦如此
                 蒸發器>有冷媒流動聲,除溼能力降低
                 壓縮機>外殼溫度不太高 ,電流偏高

网友:
這台系統是你做的還是回來就已經有人做過了?上壓力表看看吧

网友:
朝漏冷媒的方向去查修.問題因該迎刃而解

网友:
應該漏冷媒了,銅管看起來油亮油亮的

還有此機型應該是召回的機型,電源基板要更換有變壓器的那一種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媒漏與管路阻塞均會造成蒸發器結霜,一般處理都是把它當成漏冷媒處理,然後再將毛細管與清淨器更換掉

漏 ...

加氮氣暫壓,無漏,是否為堵塞?若是,毛細管如何拿捏長度?尤其圈數如何直徑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氮氣暫壓,無漏,是否為堵塞?若是,毛細管如何拿捏長度?尤其圈數如何直徑一樣? ...

不是有舊的可以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舊的可以比較

不好意思,我是指如何做的像原廠一樣的圓~毛細管的圓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指如何做的像原廠一樣的圓~毛細管的圓圈?

我都是利用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在上面繞圈就可以了

楼主:
以下是更換毛細管及過濾器的過程:
測試新管是否在燒焊時有堵管 未命名 -
只好將舊管擴大 未命名
倒霉!試機時竟然不動作! 未命名 -
查出這兩點不通 未命名 -
沒有結霜 未命名 -  未命名 -
修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利用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在上面繞圈就可以了

謝謝tsao0427大指教,更換毛細管及過濾器的過程也請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利用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在上面繞圈就可以了

不過怎麼知道該機除濕能力是否正常?從排水量看的出來嗎?

网友:
排水量,與環境溼度相關。

楼主:
這是我應該做的!

网友:
召回的機型
要更換基板
趕快電話報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