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W191S改TSUMV59XU 當電視

楼主(2015-01-04):
前幾天和烏骨雞學姊買公版來練習改電視

拆裝過程忘記拍照....sorry!
因空間有限,所以把原廠的PI和AD全部移除,並且挖洞,中間忘記拍照...sorry!

V59板固定好後

原本一顆喇叭壞掉,補上一顆(右上角)

固定Inverter板

接上MOD準備試撥

美中不足就是按鍵部分,看了http://bbs.pigoo.com/thread-43267-1-1.html 接完後,還是怪怪的,
不過有遙控應該不會用到按鍵說!

网友:
恭喜
按鍵部份 其實我都先找出 原本按鍵上的接地 先連接 在一條一條線裝上去
順便按看看哪條線是哪個按鍵 而在選擇看看是要安裝在公版上哪個定義上
其實不知道這樣會不會造成其他問題?  目前是都還沒遇到其他問題過

网友A:
華碩的產品,以卵搫石.
除了客修機,其他的我都不敢再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碩的產品,以卵搫石.
除了客修機,其他的我都不敢再碰了.

這台雖然掛華碩外殼,內部PI板、AD板都被扒光
剩下面板也是奇美的....算拼裝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