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檯燈維修高手

楼主(2015-01-04):
故障現象:開關要一直重複按壓才會亮,次數不一定
已經換過開關,燈管,電容

請高手指點一下,有可能是那個零件有問題

檯燈

檯燈

電路板

電路板

网友:
有沒有考慮過... 有可能是 "開關" 壞掉??

楼主:
已經換過開關,燈管,電容了

网友:
觸發的問題   查查看電晶體B極周邊吧  藍色的二極管觸是觸發二極體

楼主: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量測或是直接換掉藍色的那顆嗎?但是藍色那顆完全沒有號碼、我要怎麼去買?麻煩指導一下

网友:
藍色元件它有編號 PCB 標示是ZD 也就是 ZENER 直接用電錶直接量兩腳電壓

或把低毆母值電阻確認是否開路

网友:
檢查各焊接點有沒有錫裂(尤其是散熱片那兩顆IC)?
灰色的兩條線是否經由C6串連?
把C6的(啟動)電容換掉試看看!

网友:
藍色那顆是DB3   在省電燈泡內一定有一顆!!

這顆壞了,你的燈是一定不會啟動的!!  會啟動次數不一定,應該跟這顆的關係不大!!

應該朝接觸不良部分查找,電源線也是很有可能的兇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量測或是直接換掉藍色的那顆嗎?但是藍色那顆完全沒有號碼、我要怎麼去買?麻煩指導一下 ...

病灶就在觸發二極體附近

如果沒有先補焊的話那先補焊  特別是大的元件
說不定只是錫裂的問題

网友:
拍個焊接面的圖片看看吧

楼主:
今天把電路版全部補焊、然後又跑了一趟光華買了一顆103K   1000V的那顆電容、也就是C6那一顆更換掉,唉……結果一樣、不知各位先進還有沒有別的建言

网友:
先找燈管插座到電源板這段有沒有問題~有可能接觸不良
量一下電源板输出電壓

网友:
在不良的狀況下,用電表量測各點電壓~
需先確定幾個狀況:
1.電源進入板子端的電壓值。 (AC)
2.橋式整流輸出的電壓。 (DC)

先把基本電源確定,再往下查。

网友:
可以誠心跪求"三太子"大降駕指點呀~!
請参考超級快速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3951-1-1.html

网友:
建議量一量燈管的兩對電線是不是有10幾歐的電阻,說不定是內部燈絲燒了,導致預熱失敗。

网友:
燈管有沒有換一個試看看
燈管座接觸OK?

网友:
1.中央那個電阻470K歐姆(黃紫黃),確認一下電阻值是否變高,必要時解焊其中一腳量測之。
2.圖中,左下有個Q1, 什麼型號?  是觸控的檯燈嗎? 如果是,則應該還有一塊電路板.
3. 背面的電路圖,也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