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三洋ECJ-18TF 700W電鍋控制器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5-01-04):
三洋ECJ-18TF 700W電鍋控制器故障維修實例:

之前有發帖三洋ECJ-18TF 700W電鍋控制器故障,因控制器故障,眼睛也開始作怪了,又不想亂拆,所以有lkkseemi說可以先拆橡膠再拆螺絲,我就照著做,然後就真的機關藏在倉庫裡,終於可以拆開找問題了,在此謝謝他,以下為維修過程。

因為LED和LCD都不亮,猜想是電源,但問題是出在那裡呢,查看了電容,看起來好好的,沒有激凸,也沒有大肚子,控制板上的零件,電晶體的初測是正常的,有些是mosfet無法直接測,猜想會不會是第3圖裡右下那個電源IC,可能是7805,LM317之類的電源規整IC,但是手上沒有那種大小的零件,想想先裝起來,等找時間畫一下圖再來做判斷。

事情就是那麼湊巧,當我要把板子裝回去時,發覺PCB的一個接點好像會動,想想原來是我裝板子時壓到某個零件,而那支腳就是電容器的接腳,重新檢查和輕搖電容後,確認真的是電容接腳脫焊,仔細檢查後,發現電容的一支腳竟然斷了,接下的當然就是解焊電容,做簡單清潔和換新電容了,而電容處理好後,上電測試也ok。

▽ 01. 故障的電鍋,指示燈不亮。

▽ 02. 控制面板內部。

▽ 03. 控制面板零件面。

▽ 04. 電容腳已脫焊。

▽ 05. 電容因一邊斷腳,所以傾斜。

▽ 06. 黑黑的電容腐蝕液。

▽ 07. 電容液已大致清除,因沒有用清潔液清除,所以可以看出有些地方還是黑黑的,
         但是對後裝的電容因位置關係並不影響。

▽ 08. 左邊為要更換用的新電容,右邊為斷腳的電容。

▽ 09. 舊電容為470uf/25V,焊上新的電容470uf/35V,由於新的電容高度較高裝不下,所以平放,
         但是腳卻不夠長,所以又接了線補足長度。

▽ 10. 零件面的PCB線已斷了,以鍍銀線補上再焊,很奇怪,我是買新的電子鍋,
         怎麼PCB板上第一次維修就有黑黑的渣渣呢?

▽ 修好後,右邊的起動指示燈已會閃亮,LCD也亮,但是沒背光看不清楚,也已有點老化了。

▽ 指示燈已會閃亮之動畫。

修好後終於可以煮飯飯了 ... 雖然只是一顆電容而已,不過也真折騰的,沒修好之前都沒能好好煮頓飯

補充內容 (2015-1-5 01:22 PM):
新換的電容是向痞酷裡最美麗的資深美女--烏骨雞學姐買的,前一陣子向學姐買了好多種不同的規格的電容,現在又用上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看來是相當早期的免洗及後段手焊製程, 板上都留有助焊劑的痕跡, 時間一久就變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是相當早期的免洗及後段手焊製程, 板上都留有助焊劑的痕跡, 時間一久就變色了... ...

我在想的是生產時電路有問題,更換零件後沒清除乾淨.

网友B:
分路插座 電力調度 關閉熱水瓶 提醒其他使用者   好方法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路插座 電力調度 關閉熱水瓶 提醒其他使用者   好方法讚 !

6個插座總功率1600W,熱水瓶加熱時750W,保溫中45W,電子鍋700W,若熱水瓶在加熱時,同時也煮飯,將有可能達到1450W,這樣W太高了,很危險,雖然同時加熱的機會不大,但還是貼了標籤避免忘記,既然貼了,總不能修理時要把它拿掉,順便給大家看一下,你不提的話,我都已忘記了說,可見我們是多麼的健忘 ...

网友C:
請教控制電路,比較容易壞什麼零件!
我這顯示螢幕,時有時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控制電路,比較容易壞什麼零件!
我這顯示螢幕,時有時無!

請另開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