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AX電源板 元件燒毀 C206不知容量

楼主(2015-01-04):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故障情形:無聲音無背光  24V降到18v  12v降到10v  5v降到3.7v

RUNP1048-1----電源版

RUNP1048-1----電源版

燒壞電容

燒壞電容

清洗後

清洗後

网友:
提醒您,放上電源板的正面照和型號,這樣會快些得到協助。

楼主:
聲寶 LM32AX 電源板RUNTP1048-1---A

聲寶 LM32AX 電源板RUNTP1048-1---A

聲寶 LM32AX 電源板RUNTP1048-1---A

网友:
如果真的查不出來.找大約一樣大小換上即可.

网友A:
c206和c203是一樣的!

网友:
通常.....

這麼大顆的貼片電容,多屬濾波電容,沒有貼片也可用10u/16V 或 25V 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6和c203是一樣的!

感謝你回應.
C206兩端電壓是380V   先用220P/1kv代用  結果開機380v降270v  看來先找一顆u201 L6561D換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回應.
拆下C203用電容表測量100P
C206兩端電壓是380V   先用220P/1kv代用  結果開機380v降270v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