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惠而浦冰箱問題

楼主(2015-01-04):
惠而浦 型號 ET18NKXAN00

冷凍庫發現結冰,是從裡面爆出來

拆開冰箱後面,發現油油的

所以,查網路是說冷媒有漏,那上面結冰好像是計時器故障是不是?

网友:
ppp0600
你的發文內容與格式不符合規定喔

网友:
這樣比較好吧~

第3張...冷凍油都漏出來了....冷媒也會偷跑的啦~

楼主:
感謝提醒,可是我找不到編輯的地方

网友:
編輯一個小時後 禁用

即便是使用內部空間  依然不符合發文格式  下次請注意

楼主:
了解,下次會注意
想請問老冰箱現在是不是很少人再修理?問好多人都說換掉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下次會注意
想請問老冰箱現在是不是很少人再修理?問好多人都說換掉比較划算  ...

不是沒人在修理,是你認為是否有維修價值
除霜不良跟漏冷媒能處理,但維修費用大概能買一台新一點中古
會建議不要修是你那台冬瓜壓縮機應該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