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501WXCi 裝上電池後無法開機,單獨用變壓器可開機

楼主(2015-01-04):
1. 小弟有一台 Acer Aspire 5501WXCi 筆電,裝上電池後無法開機,電池拔除後;單獨使用變壓器可正常開機,不知哪裡出了問題?
2. 求-- Acer Aspire 5501WXCi 主機板的線路圖?(想DIY維修時,可用)
請各位大大指點!不勝感激!!

网友A:
一般來說,標準SOP第一步是先確認電池是否"故障"

如確認不是電池問題,才有後續拆機維修!!!

网友:
電池確定是好的嗎@@上電池 在上變壓器可否開機是否有充電指示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標準SOP第一步是先確認電池是否"故障"

如確認不是電池問題,才有後續拆機維修!!! ...

1.  感謝-- ayu05202003 大大提供的線路圖。
2.  回覆 "Ultraman 大大"的指導
   -- 昨晚有借到"ASPIRE 5053WXMi"筆電,這顆電池曾拆裝至"ASPIRE 5053WXMi"交叉測試,測試結果:
    a."ASPIRE 5053WXMi"可正常開機,但這顆電池 -- 蓄電量為0 & “已無法充電”
    b. 將"ASPIRE 5053WXMi"原有的電池(可蓄電量,但蓄電量最大到35%)換裝到我的 "Aspire 5501WXCi 筆電",仍無法開機。
不知此交叉測試結果,是否表示機板有問題?
也一併先謝謝各位的幫忙 &指導。謝謝。

補充內容 (2015-1-8 07:56 PM):
小弟在1/7(三),又做了一項測試 ---    就只先用變壓器開機,待進入桌面後,再將電池裝上,結果:筆電馬上斷電關機。(不知此動作對機器是否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