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外線保溫箱-保溫失效

楼主(2015-01-05):
美容用品紫外線保溫箱保溫失效,不知哪裡出問題,圖片如下,謝謝前輩指導 CIMG3171(001).jpg

网友:
電源迴路不良...插頭.電源線.電源開關.溫度開關.溫度保險絲.線接頭不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發熱體"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漏掉一個重要元件
"發熱體"故障

因有加熱 /殺菌 兩迴路故判別為電源迴路不良 !  比重較大。

楼主:
謝謝前輩熱心回應,換了溫度開關,狀況一樣,另外紫外燈正常,不知電源迴路要怎麼檢測
再進一步拆解,加熱應該是靠捆着機身白色線加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熱心回應,換了溫度開關,狀況一樣,另外紫外燈正常,不知電源迴路要怎麼檢測
再進一步拆解,加熱應該是 ...

stanro大:未言明紫外燈正常 !

所以要查加熱迴路... 迴路就是 ,電熱開關 ,過溫度保護器(黑色) , 箱髏保溫電熱絲 用三用表R×1 作導通試驗!

箱髏保溫電熱絲 阻抗較大 三用表要切換檔位至R×1K位置量測。

网友:
樓上大大幾乎都說完了。不過我想知道,樓主更換溫度開關有換對規格嗎?再來是找尋溫度保險絲,應該跟溫度開關串連,不過有些版本卻會偷掉這個,所以不一定有。再來是檢查那個雙聯裝開關,有時會不過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