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DDR3 掉零件 有人這樣送修過否

楼主(2015-01-05):
手中一條 ADATA  DDR3 1333 8G

目前正在使用中   如不更換 繼續使用 是否有危險 怕傷周遭 (主機板...)

發現掉2個零件 1個焊歪掉  想問一下  有人這樣送修威剛是否會有會費用

還是說可 自行找零件 焊上去就可

請問一下

有人知這3個元件 名稱是什 台北哪些地點 可購買的到

网友:
可先送看看,請原廠判定看看可否RMA
威剛的我是不知道他們對人損判定有多龜毛
之前曾經有客戶送修一條十詮的記憶體顆粒破掉
請原廠判定也是過了

网友:
威剛 台南一定會被打槍的 之前朋友 也這樣 被打槍~
之後 拿給我 找一顆同樣顏色 黏一黏 洗一洗 就看不出來 送就過囉~

网友:
這回原廠一定都被打槍
我到是拆DDR2 512屍體來補(只是有點醜,悍一~二顆就n_040|)
但我也事都修DDR2,DDR3到還沒玩過

楼主:
感謝上面的分享和告知
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 3個紅色圈圈  名稱規格嗎

或著有人有這記憶體 清晰 放大圖嗎 再帶圖去尋找

网友:
你就 跟他補一樣的顏色~就好囉~... 用銲槍黏一黏 再用熱風槍吹一吹~在移動定位~
最後在 用香蕉水把焊油洗淨~~我相信 ADATA 眼睛應該沒那樣厲害~

网友:
歪掉那個是電容
缺件那個就不知道了

网友:
缺件那個和中間開頭的電容長的一樣
Google一下圖片就有了

网友:
1.先釐清問題,這條RAM上缺件你是如何發現的?

2.一般正常來說原廠新品出貨不太可能會這樣,只有RMA回修品才會有這個狀況
   就是某個(肉腳)維修員用熱風槍更換記憶體晶片時去碰觸到SMD小元件導致移位or掉件

3.自用的話隨便從廢板找相同大小的 SMD電容補上即可,即使沒捕上也沒關係也不會燒掉你的主機板

网友A:
話說昨天一次送修5條創建的記憶體,只有一條沒有被貼"箭頭標籤"
其中一條有掉件被貼那我還沒話說
其他三條說什麼PCB表面有刮痕
甚至錫球掉落也算人損?
拜託那刮痕真的要很仔細看才看的到,而且是在面積很廣的接地層
如果說是在很細的訊號線我就認了,更何況刮痕很淺
再來他們連錫球掉了也看得到,真的很佩服他們的眼力
小弟每天RMA十詮的記憶體,都還沒他們那麼龜毛
自此之後我才知道我們公司的人損判定跟創見比起來真的算很隨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昨天一次送修5條創建的記憶體,只有一條沒有被貼"箭頭標籤"
其中一條有掉件被貼那我還沒話說
其他三條 ...

你這五條RAM的model型號是一樣的嗎?

如果不是,那一我的經驗"創見"不是龜毛,而是他根本無料件可換or修
這時他們會使出各種理由判定人損.

最常被七八的事金手指氧化,判人損 (故RMA前多需用鉛筆橡皮擦,把金手指擦亮)
但依你其他三條被退修,個人認為可以打TEL去詰譙,maybe可以受理~或是等幾天再送一次maybe會過

再補充一點:

有些人會在記憶體上面黏上散熱片,若是那種類似透明雙面膠的(拔開貼紙也跟著掉),那很抱歉這直接判定不修
所以要家散熱片,要買那種低黏性類似散熱墊的那種,拆開不會黏貼紙的!!!!--->Very 重要

网友:
沒錯被您說中了
5條裡面只有一條筆電用D3 1333 2G那條沒問題而已(但也沒當場換給我,一樣要回原廠)
其他4條都是桌機,都是DDR2,裡頭有512M 667,1G 667,1G 800
掉件的是D2 800 1G(這條沒話講)
其他的他們說已經沒備料都要更換其他款式

网友:
送原廠他會退回 判定人為

楼主:
感謝各位 熱情告知

現在送修記憶體 門市人員都會來回看好幾次

网友:
又長知識

网友B:
很多廠商對人為判定都很龜毛!連硬碟兩側的安裝螺絲孔旁刮傷也算,(拜託!哪個硬碟那裏不刮傷,往安裝槽裡推,有不刮傷的嗎?)

所以後來只要人為損壞,我都直接扣廠商貨款,我也不跟他囉嗦,客人只要有故障品送修,原廠只要判人損,我二話不說賠新的給客人,然後直接扣廠商貨款,做法就是要強硬,廠商才會合作。

記得最誇張的人損有,(主板燒毀,CPU斷腳,記憶體金手指燒毀,硬碟缺角,SATA介面斷裂....等等)。

但我都不囉嗦!直接賠給客人新的,所以才累積許多基本客戶群,而這個做法也因為公司出貨量大,廠商都願意配合,不配合的就被我拒絕往來戶,被人認為最龜毛的聯強,對我卻是百依百順,連原廠墨水客人買錯拆封後也願意退。

說真的只要你的出貨量大,廠商都是願意配合的,再明顯的人損都可以凹,聯強,捷元,亞銳士,倫飛,微星,華碩,....等等。

不過現在我就不知道了!畢竟那是快20年前了,我電腦門市也不待很久了。

回答主題 : 找個報廢的記憶體,小心的把看起來類似的原件換上去,然後再送修試試,千萬要小心處理,一次就要過關,否則有維修紀錄,下次就無法送了。就像客戶只要說硬碟故障,我都外層包厚布,然後上電運轉,再往牆壁用力敲,加強故障因數,強制廠商換新品,否則常遇到客人拿回去的送修品過沒多久就又故障,傷了信譽又勞駕客人跑多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廠商對人為判定都很龜毛!連硬碟兩側的安裝螺絲孔旁刮傷也算,(拜託!哪個硬碟那裏不刮傷,往安裝槽裡推 ...

最後一段要學起來!!

网友(2015-02-12):
跟你說拉去光華100%會說人損要收350元維修費
我這次遇到的的人比較龜毛連小小的地方也不放過就說人損(今年跟以前的人不一樣,以前很快處理今年就會一直檢查看有沒有人損)
我的記憶體指是一個小零件問題就說人損要收我350元

補充內容 (2015-2-12 08:39 AM):
給10樓

聽你這樣講那我也不就也倒楣了

我拿到的記憶體回家後才發現其中有一處悍點是平的,萬一壞掉我肯定會被判人損?因為按照昨天去光華就很刁

補充內容 (2015-2-12 08:42 AM):
昨天光華那批人怎樣刁法,他給你仔細上面的零件,看有沒有人損的痕跡,我都看不出來哪裡有問題他竟然看得到,他竟然不給凹,就說要350元

网友:
這時候請對著他伸出您的五根手指的中間那支

网友:
手上兩條DDR2 1G也是掉電容,持續使用沒問題,我猜大概是濾波電容吧..

网友C:
焊上0805的0.1uf電容應該就好了,這些都是local bypas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上0805的0.1uf電容應該就好了,這些都是local bypass用

感謝告知

网友:
我今天也要送兩條自己補電容的D3 1600 4G去....
一條掉4顆,一條掉2顆
用熱風槍吹+放大鏡看...看到眼睛快脫窗
不知會不會過....(希望快9點時他們已經眼花看不清楚了)
話說光華威剛真的很刁!
晚上補照片

网友:
進度報告~
已成功蒙騙過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87164&size=300x300&key=741ad5393c9d59b8&nocache=yes&type=fixnone
其中一條掉件位置
兩條一共掉了7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87163&size=300x300&key=62560535ff6f18a4&nocache=yes&type=fixnone
從報廢顯示卡上拆下來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87165&size=300x300&key=3616803a18a55fba&nocache=yes&type=fixnone
成功換回兩條新品嚕!~~
這麼小的零件用烙鐵還真的很難焊!
建議使用熱風槍喔!
手不能抖!旁邊零件要先用鋁箔膠帶貼好以免被吹走~

网友D(2015-03-27):
引用 网友B:
很多廠商對人為判定都很龜毛!連硬碟兩側的安裝螺絲孔旁刮傷也算,(拜託!哪個硬碟那裏不刮傷,往安裝槽裡推 ...

保內硬碟故障想換新不用這樣摔啦...
上電運轉是一定要的,然後拿顆強力磁鐵正反兩面上下磨蹭磨蹭就好了...
沒有強力磁鐵就找顆大一點的喇叭也可以...
保證整顆硬碟外觀完好,卻無法讀寫,也無法高階/低階格式化...
這一招小弟年輕時在光華商場混飯吃時屢試不爽,當時捷元超恨我的...
Quantum的硬碟是整箱這樣搞過後送回給捷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內硬碟故障想換新不用這樣摔啦...
上電運轉是一定要的,然後拿顆強力磁鐵正反兩面上下磨蹭磨蹭就好了... ...

太神了,又學到一招了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