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人知道FSP060-2L07 電源版 那六隻腳的IC 號碼

楼主(2015-01-05):
有人知道FSP060-2L07 電源版  那六隻腳的IC 號碼 請告訴我

FSP060-2L07 電源版

FSP060-2L07 電源版

网友:
故障機板背面圖和重點 IC 的相關位置,至少要有圖片清楚地標明,
不見得看到此文的酷友都會有此板,但是有清楚的圖片不是比較容易判讀嗎?

网友:
老實說,不知道你講的是哪顆IC,這兩個類似的你參考看看,不知幫不幫得上忙

補充內容 (2015-1-5 10:41 PM):
底下那段跟本文沒關係,誤放,抱歉!!

補充內容 (2015-1-5 10:51 PM):
這個才對
http://wenku.baidu.com/view/5be97c0503d8ce2f00662362.html
6脚电源管理芯片PWM LD7535

楼主:
感恩感恩 電源版 那六隻腳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感恩 電源版 那六隻腳的IC

要讓回文者知道訊息
要用回覆的方式
不然不知道你是跟誰說喔
還有就是圖中不知道你在說那顆零件
可以圈一下剛好有此板的酷友比較可以快速方便的回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