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東元 20吋 CRT TC2001CX 聲音問題

楼主(2015-01-06):
狀況描述:
  1.接CATV後,電視畫面正常,但聲音持續非常小且有少許雜音,且雜音約大過有線電視聲音 (使用遙控器也已將音量調到最大).
  2.使用外接AV端子接DVD撥放器,聲音大小及影像均正常。

已測試結果:
A.由上述判斷,聲音放大IC電路(TDA7267)應是正常的,CRT 高壓及電源應該也正常。
    PS: 已更換過TDA7267 及連接次IC相關的電容及電晶體)
          也有將TDA7267的audio 輸入端( Pin 4) 拉出並接到PC用的外接放大器(喇叭),但是CATV電視聲音還是非常小,且持續雜音,雜音大過電視聲音。
B.也下載了TA1268N、TMP87CK38N、TDA7267 datasheet,也研究一些時間了,也search google 和pigoo關聯文章,有嘗試從TA1268N 關聯的電路著手....但遲遲無法解決
C.TV Tuner THOMSON CTF5800有拆下並換另一顆堪用品測試,前述狀況依舊。
D.雖有一些電子電路基礎,但還是有點怕被高壓閃到...

原為當練練功夫,手邊沒有示波器,希望從中學習一些經驗,修不好沒關係(或許零件也買不到了),因為已有LED TV了,而且現在CRT TV 也很太少人用了

PS:電路照片稍後再補貼 (電路板上元件目視都正常,也無燒焦痕跡,電容也無膨脹..)

請教各位達人,大概會是哪邊的問題,謝謝!

東元CRT TV

東元CRT TV

紅框處的元件還沒拆下測試

紅框處的元件還沒拆下測試

紅框處的元件還沒拆下測試

紅框處的元件還沒拆下測試

TDA7267是正常的

TDA7267是正常的

這顆IC附近元件還沒拆下測試,請問難道是這裡問題嗎?

這顆IC附近元件還沒拆下測試,請問難道是這裡問題嗎?

請問: 比對實際電路後,紅色四方形框框處並沒有TV Audio IN 的輸入,那TV的聲音是從哪邊引入的? ... ... ...

請問: 比對實際電路後,紅色四方形框框處並沒有TV Audio IN 的輸入,那TV的聲音是從哪邊引入的? ... ... ...

网友A:
TA1268N第四腳    SIF中周線圈可試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1268N第四腳    SIF中周線圈可試調看看

感謝,是這顆嗎?

网友:
中週拔起,拆掉黑電容,換掉應該會好,請小心拆。

网友:
挖掉變質的電容
改並100pf
再稍調整一下就ok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期待修好的心情指數增加中,待於假日處理後再報告狀況!

楼主:
謝謝各位,
將中周電容拆下,再去掉外殼,本想把環狀電容拆下,後來想想,試者調整一下中周(為避免調整時將旋鈕弄壞,我用竹筷子削一下,簡單替用一下),送電後,完修了,真是太感謝各位了!

另外剛好社區回收有一台東元電視,型號是TC2048CX(年製的),拆開後,怎麼電路和元件和90年製的TC2001CX差不多,剛好手邊之前研究的資料都在,所以試試看,發現全無聲音,使用AV端子也沒有,更換 TDA7267後聲音出現,但有一些小狀況:
1.某些CATV 頻道無法觀看 (剛開機時可以,約1,2分鐘後便無法觀看了)
   後來把TUNER拆下,發現有一隻小蟑螂屍體,這會是原音呢? 因為時間關係,清完TUNER後,
    還沒把  TUNER焊上送電測試。
2.電視畫面稍微一點點暗,一點點偏藍,一點點不清楚,類似老化的現象。

因為忘記照相了,請教各位,大概先從哪個範圍去確認,謝謝!

2048CX

2048CX

是這附近元件的問題嗎? 謝謝!

是這附近元件的問題嗎? 謝謝!

楼主:
補充一下照片:

TUNER 內有蟑螂屍體

TUNER 內有蟑螂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