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突波保護器電路請益

楼主(2015-01-06):
請教先進,在下從廢板拆下一些元件,想自製一個突波保護器
目前計畫之電路如下,壓敏電阻與陶瓷電容都是廢板拆下的,所以沒的選.
此電路在下想要用在家裡的電器上(例如冷氣(110V)或是微波爐)的話,不知是否適用?
請先進解惑,謝謝.

网友A:
你是想保護冷氣或是微波爐嗎,你是認為冷氣或是微波爐會受到什麼雷電之類的影響嗎?

网友B:
471應是適用於AC220V的電源.可參考如下選用適用於AC110V的規格.(型好為XX2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保護冷氣或是微波爐嗎,你是認為冷氣或是微波爐會受到什麼雷電之類的影響嗎?

在下的冷氣是變頻式的,沒用時就會拔插頭,而每次插插頭都會發生火花,然後動作就怪怪的,重新插拔幾次就會好.
而微波爐也一樣,沒用時就會拔插頭,而每次插插頭時是不會發生火花啦,但是經常在開微波爐門時燒毀保險絲.
所以才會想說加這個東西減少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1應是適用於AC220V的電源.可參考如下選用適用於AC110V的規格.(型好為XX221)

ciko大,感謝您附的DATASHEET,在下有參考過了.
之前看時是因為在第12頁的部分,有看到"AC 100 V to 220 V, Line–Line and Line–Ground Applications"這個註解,所以才想說AC110V也可以用說...
不行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大,感謝您附的DATASHEET,在下有參考過了.
之前看時是因為在第12頁的部分,有看到"AC 100 V to 220 V,  ...

你所敘述的突波(火花)是指電器插頭插入插座時所產生的,此應為電器內部的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在送電時的瞬間短路電流所造成,而突波吸收器主要功能是吸收來自外部AC電源的突變電壓,此兩者是不同的.至於前者所產生的火花是否會反饋至電源上,並造成AC電壓上升,實無法確認,但總之只要是電源線上的突波電壓超過ZNR,ZNR便能將多餘的電壓旁路掉.建議你還是選用AC110V專用的ZNR,其效果會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敘述的突波(火花)是指電器插頭插入插座時所產生的,此應為電器內部的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在送電時的瞬 ...

原來如此,感謝提點.
所以在下的想法完全錯了....
在下本來想說至少可以有"緩啟動"的效果說...
預防微波爐燒保險也是一樣無效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提點.
所以在下的想法完全錯了....
在下本來想說至少可以有"緩啟動"的效果說...

有可能是電器已經存在斷續短路問題,此並非ZNR所能處理的,還是使用電錶在斷電下,檢查門開關(關/斷)的迴路順序是否異常.

网友:
個人認為
冷氣的部份可以在插頭前加上個 Breaker 減少拔插頭的次數
插頭拔久了難免會鬆
微波盧的部份,之前曾看過板上有文章提到開門會燒保險絲
是因為有個微動開關故障導致開門短路
哪篇我忘記了,您可以搜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電器已經存在斷續短路問題,此並非ZNR所能處理的,還是使用電錶在斷電下,檢查門開關(關/斷)的迴路 ...

再請問如果這個電路只拿來防雷擊的話,可以嗎?

网友:
壓敏電阻事實上是對付高電壓的自保手段之一

在超過閥值後  元件將呈現低阻抗  以大電流觸發保險絲融斷

電容對這個電路而言是將高頻雜訊衰減

要抗突波電流 串NTC也是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的冷氣是變頻式的,沒用時就會拔插頭,而每次插插頭都會發生火花,然後動作就怪怪的,重新插拔幾次就會好 ...

IKURA大:
  我家的冷氣都沒有拔電ㄟ!! 微波爐也從未拔電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IKURA大:
  我家的冷氣都沒有拔電ㄟ!! 微波爐也從未拔電ㄟ!!

阿乾大,
在下的冷氣是回收來的"原裝日本貨",所以電壓是100V,為了延長使用壽命,只有使用時插插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如果這個電路只拿來防雷擊的話,可以嗎?

這個應該在冷氣內部的電路板就會加上了。

楼主:
其實在下的目的是想要讓廢板拆下的元件可以有再次發揮的地方,
所以,"解決現有問題"的優先度比"廢物利用"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大,
在下的冷氣是回收來的"原裝日本貨",所以電壓是100V,為了延長使用壽命,只有使用時插插頭. ...

IKURA大:
   一般的待機不會影響太多!! 冷氣的控制器有變壓器,輸出經過穩壓所以應該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