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lx-37fg畫面異常請前輩幫忙

楼主(2015-01-06):
內部

內部

普騰LX-37FG

普騰LX-37FG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內部

內部

內部

內部

內部

內部

网友A:
主機板壞  DC-DC電容抓一抓就好了

网友B:
上中的偏光膜,怪怪說~

网友C:
只發現中上有異樣,偏光膜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壞  DC-DC電容抓一抓就好了

感謝jackhipop大提供方向,謝謝,先查換主機do-dc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中的偏光膜,怪怪說~

Popcom大謝謝您,是上面那裡特別亮且會反光,不知是否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發現中上有異樣,偏光膜掛點

Changlin大謝謝您,新手我先依jack hiphop大提供的方向查修

网友D:
看起來~好像上方偏光膜 有問題~不知道 是不是偶看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好像上方偏光膜 有問題~不知道 是不是偶看錯了

荒神大您好:就是不知是不是偏光膜壞掉,才要請前輩們幫忙鑑定,不知依您看是膜的問題還是電路有問題?

网友E:
膜掛了.
修好加減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荒神大您好:就是不知是不是偏光膜壞掉,才要請前輩們幫忙鑑定,不知依您看是膜的問題還是電路有問題? ...

感覺你多拍幾張 給大家看得比較清  不然看起來 你上面應該是偏光膜變質了
可是 也有可能剛是你在拍的角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膜掛了.
修好加減看吧.

kf00211大謝謝您.是膜掛了.只好再等待機會了.

网友E:
那個掛的部份可以自用,加減看.
不然就便宜一點,賤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掛的部份可以自用,加減看.
不然就便宜一點,賤賣掉.

是啊!如果客人能接受還是可以賣掉的,謝謝

网友F:
可由側面觀看.判斷出是否偏光膜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由側面觀看.判斷出是否偏光膜損壞!

老刺大您好由側面觀看,要如何是偏光膜損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刺大您好由側面觀看,要如何是偏光膜損壞?

偏光膜損壞.由側面觀看時"白霧狀"畫面更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偏光膜損壞.由側面觀看時"白霧狀"畫面更明顯

老刺大您好,「白霧狀」那就表示這台偏光膜已經掛了,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