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電腦主板 sata1 可用到 sata3硬碟嗎

楼主(2015-01-06):
很老電腦, cpu p4
因硬碟sata1 壞了,換 sata3碟可以嗎
請指點謝

网友:
介面都是SATA,應該可以相容,只是速度會受限於主機板的SATA1

另,新硬碟可能容量太大,舊主機板沒辦法認…

請提供主機板型號or照片
再提供想買的硬碟容量大小
或者是買一顆二手的硬碟也不錯

网友:
用IDE也行
但是要轉卡
sata3應該也是可以
怕的是容量支援問題

网友:
可以用。
只要主基板BIOS抓的到硬碟都沒有問題。
萬一抓不到硬碟,
到主基板原廠下載主基板最新的BIOS版本。
更新BIOS就可以用了。

网友:
SATA-2.0、3.0規格的硬碟跑SATA1.0模式?...可以!
硬碟上的jumper要跳線成1.0模式..除非硬碟沒有要求

网友:
基本上, 有些主機板的 sata 1.0 怪怪的, 500G就抓不到了, 例華碩及msi 某些型號
你可以先買硬碟來試, 如果不行再買sata擴充卡來就可以了, 但要支援開機的喔, 有些 sata 擴充卡不支援開機

网友:
很久之前在SATA2時代,要跳硬碟JUMP
才能讓SATA1的主機板,正常驅動

基本上SATA3 硬碟,給SATA1主機板吃
不會有相容性問題,更不會有速度問題
傳統硬碟最快也才每秒1xxMB,除非是固態硬碟才會差很多

但要注意主機板的BIOS,可以認到最大容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