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機台更換牛油

楼主(2015-01-06):
想請教一下,我有買一個牛油槍,但是他的牛油嘴跟我的印刷機台的孔不符合,想請教各位大大們,我提供的照片,是更換這台印刷機台的牛油孔,分別有兩種不一樣的孔,像我照片的這兩種孔,要用什麼方式才能夠更換牛油?或是要買什麼牛油槍?要去哪裡才買的到?

印刷機台更換牛油孔(1)

印刷機台更換牛油孔(1)

印刷機台更換牛油孔(2)

印刷機台更換牛油孔(2)

网友A:
確定是要擠黃油進去嗎?
覺得只要定時給機油就好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台是什麼機種

補充一點~不知道有沒有像牙膏式那種黃油
如果有買那種來擠不知道會不會比較經濟

网友B:
依當兵的經驗,要使用這類黃油的設備,會有一個進油孔及一個出油孔,兩邊打開後由進油孔把舊油擠出來。大部份為了快,都是直接把頭拆下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要擠黃油進去嗎?
覺得只要定時給機油就好

勇哥,機車齒輪油,你覺得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勇哥,機車齒輪油,你覺得如何?

阿災~
不過我還有一個想法
如果把樓主現有油槍的槍嘴加裝一個汐利康的尖嘴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D:
試試加油孔可以換成找的到的油嘴的.

网友E:
正常油槍是附卡式的
如需特殊需求,只要接頭換掉就好,建議到原購買地或電機五金行告知對方你的牙轉口徑拍照樣式,對方就會配轉接頭給你。
如下圖油槍
配置硬式直管,因作業空間有限另購軟管可彎曲。
如圖(黑色軟管)至於接頭拆卸後可更換不同口徑或牙轉接頭

以上參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勇哥,機車齒輪油,你覺得如何?

大胖搞完銀行,又換搞印刷行了~

网友G:
老灰狼兜馬用這種的......給他硬塞進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正常油槍是附卡式的
如需特殊需求,只要接頭換掉就好,建議到原購買地或電機五金行告知對方你的牙轉口徑拍 ...

多年前任職公司就是用這款說
可以換槍頭不錯用
不知道現在還買的到嗎
因為逛過多家賣場好像沒有看到過
比如~什麼茂的跟什麼屋的~

网友H:
更換牛油

應去舊油,再加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要擠黃油進去嗎?
覺得只要定時給機油就好

我就是買牙膏的那種黃油,但是就是用不進去,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當兵的經驗,要使用這類黃油的設備,會有一個進油孔及一個出油孔,兩邊打開後由進油孔把舊油擠出來。大部 ...

類似沒有錯,就是要把新牛油硬擠進去,就牛油自然就會退出來,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災~
不過我還有一個想法
如果把樓主現有油槍的槍嘴加裝一個汐利康的尖嘴不知道可不可行 ...

謝謝您的回覆!!我會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加油孔可以換成找的到的油嘴的.

因為找不到哪有在賣,也不懂這是什麼名稱,所以才...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油槍是附卡式的
如需特殊需求,只要接頭換掉就好,建議到原購買地或電機五金行告知對方你的牙轉口徑拍 ...

我會再去問看看,因為我買的是固定式的頭,無法拆裝,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胖搞完銀行,又換搞印刷行了~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找不到哪有在賣,也不懂這是什麼名稱,所以才...謝謝您的回覆!!^^

台北火車站後站五金行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灰狼兜馬用這種的......給他硬塞進去

就是塞不進去,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任職公司就是用這款說
可以換槍頭不錯用
不知道現在還買的到嗎

請問一下,你知道這種頭的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更換牛油

應去舊油,再加新油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任職公司就是用這款說
可以換槍頭不錯用
不知道現在還買的到嗎

勇大
五金電機行都有賣,不想出門請人送多加運費,買賣網站輸入黃油槍各種型式都有

以上參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會再去問看看,因為我買的是固定式的頭,無法拆裝,謝謝您的回覆!!

卡式夾頭分解供你參考
由左而右
左1為機械設備打油卡式接頭,內附鋼珠彈簧(單向逆止閥功能,只進不出)
左2油槍卡式接頭套管
左3油槍卡式接頭套管內夾片(夾左1卡式接頭)
左4油槍卡式接頭內套管(金屬)
左5油槍卡式接頭內套管(塑膠)
左6油槍卡式接頭套管內彈簧(可使夾片收縮擴張用)

設備與油槍接合後樣式,就開始手打或氣動補油
同理接頭不合,就要換適當夾頭(接頭)

此種設計打油大多只有進沒有出,多自然流露,視設備使用損耗頻率自行調整打油次數,主要供軸潤滑。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勇大
五金電機行都有賣,不想出門請人送多加運費,買賣網站輸入黃油槍各種型式都有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式夾頭分解供你參考
由左而右
左1為機械設備打油卡式接頭,內附鋼珠彈簧(單向逆止閥功能,只進不出)

謝謝回復^^了解!!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