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1650 - ZL3 一問

楼主(2015-01-06):
ACER  Aspire 1650 - zl3

請問 原顯示晶片 是 ATI X300 可否換成 ATI X700

因植球角位相同兩片機板也一樣 , 所以問看看 , 有人換過可嗎?

ATI X300

ATI X300

ATI X700

ATI X700

网友A:
不能代
就換能代BIOS也要有能力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代
就換能代BIOS也要有能力改

剛好壞板 x700 的 bios 也在機板上一併拆下玩玩看

感謝回應

网友:
試看看,如成功的話發個文分享一下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

楼主:
兩片機板比較後是有零件不同

1. bios
2. x700 板上多一顆 u2 - PC87383 與旁邊小零件

所以就放棄更換..

网友:
不能代用 這牽扯到主機的設計 與規劃與CPU核心電路的設計 只能用原始編號晶片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