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machines顯示器 E200HV顯示異常

楼主(2015-01-06):
請教各位前輩....
   顯示器畫面異常..但可看見最上面一排桌面...
  是何故..面板掛了..程序問題或.....
   感激不盡先....

网友A:
這台肯定被細部拆開到面板 才導致這樣 面板升天了

网友:
面板壞掉了+1

网友:
面板壞掉

网友:
面板應該

网友:
面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肯定被細部拆開到面板 才導致這樣 面板升天了

這台只有電源按鈕可開關..其他按鍵.連MENU都沒反應說
那就成殺肉回收下場了...
   但為什麼最上方還看得見桌面...不解

网友B:
個人猜想~應該面板掛了~可能吧~因為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猜想~應該面板掛了~可能吧~因為我也不懂!

前輩大都認為面板掛了..
正準備零件留下.面板回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大都認為面板掛了..
正準備零件留下.面板回收..

@@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