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TB 中華電信光世代查詢

楼主(2015-01-07):
各位會員晚安︰
大家都知道各家ISP的速度越來越快,但是也並不是他推多快你都能裝,如果你是想裝中華電信,那有個網址可以測試你家可以裝多快的。

https://123.cht.com.tw/webecss/Query/FTTBApplyQuery.aspx

之前我家最高只能裝20M/5M的光世代,由於我家有看MOD,想要申請較快的線路,但是過了好幾年都無法申請,昨天在查一些資料居然被我看到可以升速了,而且一升就是最高的300M/100M,今天去seednet辦理退租,再到中華電信申請,下個月我家就可以有比較順暢的網路環境了。

不過我們的論壇還是沒辦法升速,因為論壇主機是架在我的工作室,那裡的企業線路最高還是100M/40M,還要等一陣子。

网友A:
我現在家中也是光世代 20M,ISP 也是用 Seednet 因為有用網路電話可抵月租費。

前幾個月就已經看到中華已經將光纖線路拉到家門口,但查詢網頁還是說只能到 20M 而已,所以還是要以當地機房說的才算數。
但我覺得家中沒搞大事業 20M 已經夠用不需昇速,附近鄰居也沒人接用實體光纖,中華的全面佈線幾年內要回收很難。

家中到機房這段線路快也是沒用,ISP 對外的大水管與骨幹才是重點,晚間某個時段或某些國家就是慢,連國外的延遲與頻寬能夠改善我才會想去昇速。
非企業用戶的優先權就是低,就是升到 300M 也是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現在家中也是光世代 20M,ISP 也是用 Seednet 因為有用網路電話可抵月租費。

前幾個月就已經看到中華已 ...

+1.......家中也是使用光世代 20M/5M,還附掛兩台 MOD,有4台電腦+4支智慧型手機連線,由於沒玩線上遊戲也沒BT下載,並不會感覺頻寬不足,雖然中華電信已經進來將大樓垂直光纖佈好了,但沒有升級的念頭。

网友:
不要被騙了.可裝..找中華業務搞定..

這個查詢只是給一般民眾看的

你家附近在進化路有中華電信辦公大樓..
找業務就解決  替人搞過

也可承租家用系統總機..主機話機中華電信提供

價格也有優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現在家中也是光世代 20M,ISP 也是用 Seednet 因為有用網路電話可抵月租費。

前幾個月就已經看到中華已 ...

好像才上個月我在論壇上請大家幫我試可不可以連上Discuz,結果大家都可以連的上,只有我這邊連不上,我打給seednet後他們幫我"調整"後才又可以連線,我用seednet很多年了,連到台灣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對外就慢了。

不過我們論壇重點是要上傳,下載反而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要申請100M/100M就是這個緣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家中也是使用光世代 20M/5M,還附掛兩台 MOD,有4台電腦+4支智慧型手機連線,由於沒玩線上遊戲 ...

當初會申請seednet有一個原因是網路電話,seednet用戶可申請"哇嗄哩",seednet會給你一組070的號碼,用戶之間互打不用錢,烏骨雞學姐就是用網路電話在哈拉。
會想換也是因為連外的速度不滿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初會申請seednet有一個原因是網路電話,seednet用戶可申請"哇嗄哩",seednet會給你一組070的號碼,用戶 ...

在ADSL時代,公司對外連線一開始就是使用 SeedNet+Cht電路,經常網路連線不穩,找SeedNet申訴,得到的答案是電路問題要找中華電信,打123報修卻又說是ISP的問題.......只好換成Hinet+Cht電路總沒話說了吧?從那時的ADSL到後來升級光世代,10幾年以來印象中從沒斷線過,SeedNet寄人籬下沒自己電路,偶而被動動手腳也是難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ADSL時代,公司對外連線一開始就是使用 SeedNet+Cht電路,經常網路連線不穩,找SeedNet申訴,得到的答 ...

哈哈~~~你也中招啦

以前S客服曾提過種花的這招,先踢皮球讓客戶不爽,然後客戶就跳槽過去了~

他們也啞巴吃黃蓮....因為他們沒有固網電路都得靠種花,一但電路出問題他們
客服端也看不到問題(無法派工程人員到府),只能透過機房端去確認是誰出包。

當ADSL普及時只要是跟我做鄰居的我都幫他們申請S+種花,因為ISP費會比較
便宜(以種花牌價打折),比較遠的、麻瓜的我都叫他們去找種花.....

网友:
我用S的歷史約有20年,從資策會時代的數據機就用到現在....................

連外都沒什麼問題,速度最少都有申請頻寬的85%,只碰過DNS SERVER問題
,用他們的連網站會產生錯誤,用別人的就不會~

除了固網線路他們關照不到客戶外,其他服務都還蠻貼心的.......

數據機時代是因為包裝內附的帳號是S所以就用他們~
ADSL時代是因為老媽管帳,種花必須申請人和電話同一個名子,所以我用S~
這樣電路費老媽可以管帳,ISP費我自己處理....
光世代則是升級時客服服務很到位,按照我的情況配合我處理,申請文件用鉛筆
輕寫示範,部份文件幫我簽妥後接等我親筆簽名,我只需把該準備的準備好快
遞叔叔把文件交給我處理,約好多久時間後他送完我這區要回去時再回頭跟我收件~

連921時他們客服都還能接聽........機房人員上氣不接下去的對我說只要CHT電路正常
你就能上網....當時他們正在機房調整網路配置,說這回災害很大整個都忙翻天了..

网友:
只要住家附近固網完成光纖化就能申請最快速度的了....我這完工一年多卻還沒申請..
因為我還在考慮是要讓人家拉光纖到我的窩來,還是在弱電箱我就先搞好區域網路..

网友:
從有網路以來換過好幾家 ISP,每家都是走 CHT 的實體線路,所以每家的狀況都是一樣的,大斷線很少都是突然變慢或 Ping 值很高,都是打電話給 CHT 叫他去查,幾個小時後就回復正常。
CHT 要推託給 ISP 也沒輒,我一定叫 CHT 他們先查自己機房端看是否需要做 Reset 動作,ISP 那邊的斷線或服務異常只要網路搜尋一下就知道有無其他人也在反應申訴。
CHT ISP 的客戶太多了所以塞車比較嚴重,這是我放棄用 CHT 的主因,客服的語氣比較官僚是其次。

還有 S 家那台網路電話盒也很爛,常常熱當罷工也很會壞,我換過不下 5 顆了,還好每次打客服很快就再送一台來讓我沒什麼藉口給他停用。
傳真機也不能接在網路電話的那端會因音頻訊號失真很大而無法使用,回到家手機就只接電話,撥出全都靠網路電話,電磁波少了頭也比較不會痛。
所以每月 CHT 的有線電話費用都是 70 元,每個月省幾百元一年下來也有不少了,可以來升級維護網路相關設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也中招啦

以前S客服曾提過種花的這招,先踢皮球讓客戶不爽,然後客戶就跳槽過去了~

沒錯,同一條電話線換hinet之後再也沒斷過線,這實在讓人無法不低頭啊!

网友C:
我還用過一家現在已消失的ISP,在數據機的年代....

那時候我繳費了居然說沒收到,然後先給我斷線後才連繫我~
結果對方口氣很差的一直講我沒繳費,結果被我寄掛號去該公司
,一份退租申請一張繳費收據影本~還附註對話內容已經被我錄
音,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結果一位自稱客服經理的打給我,跟我哈拉要我別計較,那是工
讀生幹的好事,他已經被開除了。然後說要給我免費用8個月,
我斷然拒絕.......掯~討債了咧,生意做那麼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還用過一家現在已消失的ISP,在數據機的年代....

那時候我繳費了居然說沒收到,然後先給我斷線後才連繫 ...

是不是大眾電信........那個時代還租過大眾網頁空間,很早就寄支票過去繳費,結果租期一到網站馬上連不上,打電話去查詢,說是沒繳費!還得找出掛號收執聯來證明,後來查清楚是壓在他們會計那邊沒處理.........管理很差勁,難怪會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大眾電信........那個時代還租過大眾網頁空間,很早就寄支票過去繳費,結果租期一到網站馬上連不上 ...

不是~~是電視台名稱的
後來他們還搞一個衛星上網,下載透過衛星上傳用數據機...的那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還用過一家現在已消失的ISP,在數據機的年代....

那時候我繳費了居然說沒收到,然後先給我斷線後才連繫 ...

我以前用GIGIGAGA的,後來轉手賣給別人了。

之前GIGA多花一點錢就可以買固定IP來用,後來新東家不知道,就來討錢。

後來我跟客服小姐在談這事,那個客服小姐也是年輕的傻蛋。跟我說「沒有沒簽,沒有就是沒証據」。
我就問她,我的租約什麼時候到?到了就不租了。我很生氣,回她說「我還拜託妳、求求妳要租給我咧!」

那個白吃還能做客服!??

後來這家要從ADSL換光纖,所有合約都到期。林北不爽,就不再用他們的網路。

他們的客服就一直打電話來問要不要再用他們的網路。我就回一句很簡單的話,只要一句,客服就不會打電話來了。。。。

那句話就是『我要出國一年!』。。。。。。

网友D:
真的光纖入到家裡才算, 老大裝好了給個圖大家欣賞好嗎..
現在 100M 給了兩條電話線進屋子, 簡直惡搞, 釘線一路從門外到室內, 40米線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光纖入到家裡才算, 老大裝好了給個圖大家欣賞好嗎..
現在 100M 給了兩條電話線進屋子, 簡直惡搞, 釘線 ...

沒問題!

网友:
會把光纖一路拉進屋裡指定要放光轉換器的地方.....

网友:
圍觀
等看好物.

网友:
我從數據機 2400 bps 開始使用,大概民國77~80年左右吧... 到現在Hinet 60M/20M. 幾年前搬家,還清出一台33.6K bps 的數據機.  期間也用過Seednet.  Seednet 的問題就是DNS 問題,有些網站會連不到。後來升速就直接換Hinet 了。  算一算快25年前的事了。

网友:
小弟用過一次s家的isp後,就一直用cht的
用到現在,主要是s家的穩定度不佳
cht的費用較高,但穩定度極高
速度不管哪個時段,都可以跑全速

不過,數據機倒是滿容易過熱的....
從adsl到現在光世代都一樣,不會改善

网友:
我才衰咧~

昨天CHT換後端電路設備,把數據機由VDSL1換成V2規格,結果我的傳輸表現變成4M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