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多門單開控制方式

楼主(2015-01-07):
各位先進好

小弟有個房間有三道門。用12V磁力鎖控制開關

希望能開一個門時,另外二個門保持關閉

請問有沒有好的建議

(我公司的無塵室就是a門未關閉前,b門不開,但是我現在有三道門,該怎麼做)

以上冒昧,請賜教

网友:
沒有圖  不知道磁力鎖型式   不知道門是怎麼樣的門
已違反版規

三道門的關係也未說明白

先設  三道門為關閉狀態
想要在同一時間下   三道門只能開一道
只要有一道開啟   其餘兩道門鎖定

是想要這樣嗎

网友A:
在每個門都裝一個極限開關, 用來偵測門的狀態.
只要其他2門是關閉的, 要開的那道門才可以通電動作.

楼主:
磁力鎖也是一般12V 1A的

狀況詪版大說的一樣

"三道門為關閉狀態
想要在同一時間下   三道門只能開一道
只要有一道開啟   其餘兩道門鎖定  "

再次感謝各位先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每個門都裝一個極限開關, 用來偵測門的狀態.
只要其他2門是關閉的, 要開的那道門才可以通電動作.

感謝Ricky大指教.我立刻去買材料試試看...感恩喔

网友B:
不用那麼麻煩
三個磁力鎖全部並再一起
每個門個各裝一個微動勘關 or 極限開關,全部常閉接點也並再一起
當任一門被打開時,開關導通,三個磁力鎖全部激磁動作
此時因為被打開的門,已脫離磁力鎖的動作範圍,因此不受影響
另兩道門,則會被磁力鎖給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麼麻煩
三個磁力鎖全部並再一起
每個門個各裝一個微動勘關 or 極限開關,全部常閉接點也並再一起

感謝雄爸

再請教...如果A門跟C門都同時有人開呢?會衝突嗎??

例如有人要進來.裡面的人要出去.同時按開關.是否會同時開??

感謝指教...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Ricky大指教.我立刻去買材料試試看...感恩喔

請一下,這個鎖是通電時鎖住, 電斷開才開鎖?

网友B:
"磁力鎖"建議使用"常開型"以減少電力消耗
當任一門推開時,三個磁力鎖同時通電上鎖
此時被推開的門,已脫離磁力鎖的磁力範圍,因此不會被上鎖
因為開門只是一瞬間的時間而已
除非是零時差,不然不可能會有兩個門同時被打開的情形發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一下,這個鎖是通電時鎖住, 電斷開才開鎖?

磁力鎖是用電流產生磁力來吸住門,所以通電鎖門,斷電開門。

陽極鎖才有分送電開還是送電關,但基於停電安全理由,一般還是以通電鎖門斷電開門最常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磁力鎖是用電流產生磁力來吸住門,所以通電鎖門,斷電開門。

陽極鎖才有分送電開還是送電關,但基於停電 ...

感謝回覆.
只是心想,一直通電也挺耗電的.

但另一方面又要考慮停電的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覆.
只是心想,一直通電也挺耗電的.

一般門禁最常見的 600 磅磁力鎖耗電量約 6W,耗電量其實還好,要求比較高的門禁通常都還會加上 U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雄爸

再請教...如果A門跟C門都同時有人開呢?會衝突嗎??

用單晶片設計一個簡單程式, 輪流檢查A B C 開關,一檢查到有任一開關動作,就跳到開門動作,鎖定其他兩個開關的檢查,直到關門後才繼續輪流檢查A B C 開關,如果A門跟C門都同時有人開,就只有一個門先開,不會有衝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單晶片設計一個簡單程式, 輪流檢查A B C 開關,一檢查到有任一開關動作,就跳到開門動作,鎖定其他兩個開 ...

如果是要弄的很高級,是可也這樣做
不然的話
動作結果&顧慮點,都跟我在 6# & 8# 提的沒甚麼差異性
反而增加故障查修的機率
因為一樣都是用開關,經由單晶片檢查狀態後,再輸出控制驅動磁力鎖
這速度絕對不會比開關直接輸出去控制磁力鎖來得快

如果三道門是常態上鎖的話,就必須另外加裝一個"按鈕開關"了
A門按下開關=>B  C 門 開關失效 =>A門磁力鎖解除
B門按下開關=>A  C 門 開關失效 =>B門磁力鎖解除
C門按下開關=>A  B 門 開關失效 =>C門磁力鎖解除
這種方式就要考慮是否用單晶片做控制了
而且還要考慮到緊急狀況時的問題,否則發生逃生阻礙時,是會吃上官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力鎖"建議使用"常開型"以減少電力消耗
當任一門推開時,三個磁力鎖同時通電上鎖
此時被推開的門,已脫離磁 ...

門推開須有一段距離磁力鎖通電才會脫離磁力鎖的磁力範圍, 這段距離的時間足夠令其它的門同時推開了,假設其它門推開時且未脫離磁力鎖的磁力範圍,有可能被突然的通電上鎖反彈回來而受傷喔!!

第#14 所說考慮到緊急狀況時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只要在離門不遠地方設一磁力鎖斷電開關就可以了!!

网友E:
其實目前樓主的需求,並不完全確定,這會造成混亂。
工作上,有時需要與客戶討論,主要是真實的了解客戶實際上的需求是什麼?

目前所看到的是:
此處是用在無塵室嗎?
可接受停電時超過1門被打開嗎?
可接受在某種狀態下,2個門因機械問題而同時被打開嗎?
門與門之間的距離為何?
是不是需要應用到超過3門的其它應用?
需要安全管理嗎?

上述問題如果沒說清楚,其實會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目前樓主的需求,並不完全確定,這會造成混亂。
工作上,有時需要與客戶討論,主要是真實的了解客戶實 ...

你說的正是基本問題中的規格項目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

規格不清,方案則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每個門都裝一個極限開關, 用來偵測門的狀態.
只要其他2門是關閉的, 要開的那道門才可以通電動作.

請問磁力鎖是通電才開還是不通電才開?

以下是一個依照雄爸所說方法改良簡單省電的配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