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輸入裝置 會出現無法解析

楼主(2015-01-07):
各位先進您好!!
我有一台液晶電視,輸入裝置後(HDMI),有時無法轉影像,螢幕會顯示線條,喇叭很吵.
這是什麼問題造成的呢!!
感謝各位先進指教!! 謝謝

网友:
其他輸入端也這樣嗎 判斷故障不能只針對單一輸入 要全部輸入後再準確

网友:
這類簡單問題  如果覺得附圖比較多餘的話   就註明一下吧

當然啦還是會希望你拍  HDMI  插頭 插座  連接線  與設備

HDMI出現無法辨識  或是有雜訊   先換條線看看   跟同事借
再來才懷疑是插座可能焊接沒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