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WD 200G 硬碟機板

楼主(2015-01-07):
型號是wd2000js-00mhb1
故障原因..BIOS壞了..
要救裡面資料..
有人有這款型號的硬碟可以割愛..或是借的也可以..
麻煩了~

网友:
理論上硬碟的bios裡面還會有"該顆硬碟特有"的一些基本資料,而且每一顆還都不太相同,一般是紀錄出廠時產生的不良軌道以及某些磁區替換跟對應表,更換其他顆硬碟的bios可能可以啟動,但資料識別有出錯的可能。
我這就遇到一顆500gb的sata硬碟,pcb上的bios故障,連啟動都不行(呈現不過電狀態)而更換其他硬碟的bios就可以啟動,但電腦無法識別它,等於幾乎無解,因為根本不可能有一模一樣軌道紀錄的另一顆硬碟bios可以用,恐怕真的只有原廠可以救援。
但凡事皆有例外,也許你的運氣會比較好,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
為什麼不是250G的
因為我有一顆壞軌的說
祝你好運
不過映像中好像有玩過同款硬碟換板子
雖然讀的到但資料還是沒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