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3 NPN 開關晶體電子零件代用問題

楼主(2015-01-07):
最近在拆修 OSRAM 23W 省電燈泡,常見的故障,板上有許多前輩已有解答…

但是最近修的不是很順利,又買到奇怪的晶體,特地上來詢問一下各位意見。

首先下面這個是原本故障的晶體(已故障成三向導通)
抱歉對於這個晶體廠牌本人實在是見識淺薄,所以沒有找到規格書。

另外這是找到的舊品 TR13003
這個網上多半的 13003 都是此種電路,腳位排序也相同。

新購品 MJE13003C
光腳位排序和常見不同也就算了,這電路怎麼和常見的都不同!!

我在想這個是 MJE13003C 否真的可以代用於原故障晶體上?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換上,燒機半天,通過測試就ok!
找個同規格的OSRAM 23W 省電燈泡,好的來測試,
就知是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換上,燒機半天,通過測試就ok!
找個同規格的OSRAM 23W 省電燈泡,好的來測試,
就知是那種! ...

我是弄上去,一過電就燒電阻…但看到 E →├ C 就在想是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A:
應該是上圖的npn電晶體,本站有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72-1-1.html

网友B:
可能有誤判.....各廠牌 13003 還沒看過 E 腳在中間的,是否用指針三用電表 RX10 檔再確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弄上去,一過電就燒電阻…但看到 E →├ C 就在想是不是這個問題。

這是13003 pdf

674.18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
hfe 也差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上圖的npn電晶體,本站有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72-1-1.html

電路圖我已看過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誤判.....各廠牌 13003 還沒看過 E 腳在中間的,是否用指針三用電表 RX10 檔再確認一下? ...

因為焊上電路板前有查了一下電路圖,也怕買到故障品,所以順手把 MJE13003C 上了晶體測試器,才發現極腳不同!

Sorry~手上沒有指針式的!

以下採電子式的三用電表測式~

B E極測試 = 導通

E B極測試 = 不導通

B C極測試 = 導通

C B極測試= 不導通

E C極測試= 不導通

C E極測試= 導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焊上電路板前有查了一下電路圖,也怕買到故障品,所以順手把 MJE13003C 上了晶體測試器,才發現極腳 ...

這樣測試無法分辨出 E、C 的差異,建議將電表檔位切在 R x 200k:
1. 紅棒接中間腳,黑棒接右側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中間腳,看電表顯示數字是多少?
2. 紅棒接右邊腳,黑棒接中間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右邊腳(中間腳必須向另一側撇一下,才有辦法同時碰觸左右腳),看電表顯示數字是多少?

顯示數值會比較大的就是正確接法,個人猜測應該是第一種,腳位是 B,C,E 才對。

對了,您的電表有 hfe 檔,可切在 NPN 檔,然後以 B,E,C 與 B,C,E 兩種方式測量看數值多少,數值比較大的就是正確腳位。

网友C:
依照你的數位電表測量圖應該是 左B 中C 右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焊上電路板前有查了一下電路圖,也怕買到故障品,所以順手把 MJE13003C 上了晶體測試器,才發現極腳 ...

正常來說,有字的向上,
由左至右分別是bce排序!

网友D:
這個雖然有工業標準, 但是不代表 MJE13003 = 13003, 也不代表腳位排列會一致.

你看過打錯線的 LED 嗎, 長腳是負極的, 便宜貨, 倒店貨一堆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測試無法分辨出 E、C 的差異,建議將電表檔位切在 R x 200k:
1. 紅棒接中間腳,黑棒接右側腳,以手 ...

感謝您的指教,所以這次依您的疑問再來試一次!

電表檔位切在 R x 200k:

1. 紅棒接中間腳,黑棒接右側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中間腳,看電表顯示數字是多少?

2. 紅棒接右邊腳,黑棒接中間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右邊腳(中間腳必須向另一側撇一下,才有辦法同時碰觸左右腳),看電表顯示數字是多少?

hFE - NPN 檔,晶體直插上 BCE測試座

hFE - NPN 檔 = 晶體 CE 腳位互換

楼主:
感謝,同是 13003 的規格書已看過很多了。

楼主:
我也覺得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你的數位電表測量圖應該是 左B 中C 右E

嗯~
  總之就是抓不定主意,到底是要聽電表的,還是晶體測試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來說,有字的向上,
由左至右分別是bce排序!

多數大廠牌規格書也是這樣定義的…

  但以前也有買過不知名的 13003 是 ECB 排列,只好反過來 180° 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雖然有工業標準, 但是不代表 MJE13003 = 13003, 也不代表腳位排列會一致.

你看過打錯線的 LED 嗎, 長 ...

嗯…
  大陸貨總是特別奇怪…而且我手上是還是打 MJE13003C
真不知這個 C用了ㄟ死的意思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焊上電路板前有查了一下電路圖,也怕買到故障品,所以順手把 MJE13003C 上了晶體測試器,才發現極腳 ...

根據這個量測結果,電晶體腳位應該是BCE沒錯。所以合理懷疑第一篇的測試儀可能是2, 3腳接錯了。
我手上有一個13003也是EC上有二極體,照電路上來說,應該是可以直接代用的。
不過通常兩個13003會一起壞,所以兩個電晶體可能要一起換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據這個量測結果,電晶體腳位應該是BCE沒錯。所以合理懷疑第一篇的測試儀可能是2, 3腳接錯了。
我手上有 ...

我也希望…

所以補張圖讓你確認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

所以補張圖讓你確認一下~

 所以表示那個測試儀程式可能有錯。要不要找個一般的電晶體,然後自己在CE上併個二極體,看結果是不是一樣。
我也有一台測試儀,不過是簡易版,只有文字,但我的腳位結果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表示那個測試儀程式可能有錯。要不要找個一般的電晶體,然後自己在CE上併個二極體,看結果是 ...

我也希望是這樣…

  所以隨手找了顆全新的  ST 的 TIP29B
規格書: SGSTD00049-737.pdf (78.88 KB, 下載次數: 6)

單測 TIP29B 結果:
NPN / BCN 接腳 ..... 看來晶體測試器應該沒啥大問題才是。

在 C E 極中加上個 1N4007
  原本的 BCE 排列,變成了 BEC
1N4007 反向接回再測試
又變成原本的 BCE 排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指教,所以這次依您的疑問再來試一次!

電表檔位切在 R x 200k:

奇怪,R X 200K 檔怎都沒顯示出數字?或許可以往上切到 2M 試試看。

不過從 hfe 檔測量看起來,顯示出 019 的應該是正確腳位,也就是 B,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是這樣…

  所以隨手找了顆全新的  ST 的 TIP29B

你買到的不良品晶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 C E 極中加上個 1N4007

原本的 BCE 排列,變成了 BEC

可見加上逆向二極體就會讓這個分析儀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R X 200K 檔怎都沒顯示出數字?或許可以往上切到 2M 試試看。

不過從 hfe 檔測量看起來,顯示出 0 ...

R x 2M  一樣無法測出…

所以直接上跳到 20M
第一項沒測出數值…
第二項(紅棒接右邊腳,黑棒接中間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右邊腳)測出 15 以上不斷跳動的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R x 2M  一樣無法測出…

所以直接上跳到 20M

數字電表可能不適合這種判斷,我都是用指針表來判斷,
不過大概已經證實 B,C,E 排列沒錯,是有逆向二極體導致分析儀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見加上逆向二極體就會讓這個分析儀誤判。

目前依大家提供意見來試,應該是這樣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依大家提供意見來試,應該是這樣沒錯…

有沒有 電池(電源)  VR 跟 燈泡 (負載)

試試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這樣測試無法分辨出 E、C 的差異,建議將電表檔位切在 R x 200k:
1. 紅棒接中間腳,黑棒接右側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中間腳,看電表顯示數字是多少?
2. 紅棒接右邊腳,黑棒接中間腳,以手指皮膚同時碰觸左邊腳與右邊腳(中間腳必須向另一側撇一下,才有辦法同時碰觸左右腳),看電表顯示數字是多少? ...

早上將數位電表拿出來量 R X 200K 以上檔位開路電壓,發覺紅黑棒輸出電壓很低,都在 0.5V 以下,因此無法以上述經驗法則來判斷電晶體,必須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才可以。

指針三用電表電阻擋紅黑棒輸出電壓極性與數字電表相反,黑棒是正電紅棒是負電,用手指皮膚當 Rb 是個很方便判斷電晶體是否還有放大效果的方法。

為了避免誤導大家,所以補充說明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將數位電表拿出來量 R X 200K 以上檔位開路電壓,發覺紅黑棒輸出電壓很低,都在 0.5V 以下,因此無法 ...

感謝您的補充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