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42吋液晶電視偏光膜變質換內外膜~不知道型號

楼主(2015-01-07):
CHIMEI 42吋液晶電視偏光膜變質換內外膜  型號不知 背面沒有

變質畫面 沒有拍 因為 一搬回來時就知道內外膜都變質 就給他拆開了也忘了拍照

撕膜後...除膠完照

開起貼膜

貼完後
裝上
外殼裝上
開機測試1
開機測試2

网友:
換得不錯喔!我一看到要換模就軟了~~有在幫人換嗎

网友:
42吋換膜!!!!哇塞....32我都換得頭大放棄了...
您還換到42吋....真高手..

网友:
果然功力深厚42能換模如此好沒氣泡

网友:
好俐落的身手

网友A:
好利害的功夫啊,我在回收廠遇到偏光膜變質一律打入冷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利害的功夫啊,我在回收廠遇到偏光膜變質一律打入冷宮

沒辦法~不太會修東西
只好撿偏光膜有問題的~回來研究學習貼膜

网友B:
恭喜完修!之前看到其他的文章有提到偏光膜有角度的問題,換的時候不需要先量測角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之前看到其他的文章有提到偏光膜有角度的問題,換的時候不需要先量測角度嗎?

不知道耶! 我都直接買正常規格內90度 外0度
有時會先撕下膜除膠後~在把新品放上去試點看看 色度對 才貼上

网友:
超讚的~偏光膜難度很高呢。

网友:
真是高手.恭喜換膜成功

网友:
好功夫...請問有何獨門技巧.偏光膜哪買...

网友:
恭喜完修,功夫了得,偏光膜可以跟盧大買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230&o=0&m=1

网友:
最後一張圖的台詞,照樣很對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厲害~~~貼的很漂亮

還欠缺各位大大們的指點...只能說在這論壇上真的學了粉多....多謝大家的文章

网友:
超厲害的貼膜感恩分享

网友:
完美無缺...
代貼嗎?

网友:
高難度技術..技術高超..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