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RF 功率場效電晶體

楼主(2015-01-07):
最近拆廢板拆到罕見的功率場效電晶體如下

都是RF用的高功率晶體.
自己是第一次看到,分享給沒看過的痞友.

网友:
1.高頻晶體特徵:4支腳/附螺絲孔(大功率)
2.希望版上對高頻元件或線路有心得的朋友,能多分享您的寶貴經驗.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
有點可惜,
如果有[廢板] 一起照上來,
應該可以更精彩!!

网友A:
這種拆下來的都是壞的,可以拿電表來驗證,壞掉的情況很可能是 G 與 S 短路,最後只有拿去煉金的用途。
白色的上蓋也能敲下來看看裡面的晶片,但是據說白蓋非陶瓷材質有毒性,摸過後最好洗手以免拉肚子。

上頭註名的數字是焊接前的配對挑選值,這類晶體都是並聯工作所以配對很重要,沒有配好很快就會燒掉。
NRF151G 是最早最有名的 RF V MOS-FET,以前曾花 6000 元買過兩顆來玩,就在調整可變電容配阻抗時ㄧ不小心沒幾秒鐘就燒掉,連煙都看不到。

用在 FM 頻道的廣播發射機上用的最多,例如一台 10KW 的 FM 發射機裡面至少有 8 個功率模組,每個功率模組就得出力 1.2KW,每個功率模組上頭就有 4 顆 300W 的功率晶體並聯輸出 1.2KW。

FM 發射機功率級是 C 類放大器所以效率很高能達到約 85%,電晶體的壽命跟工作 B+ 電壓有關,B+ 也跟輸出功率成比。
如果是輸出額定功率的七八成的話,每天不關機 24 小時工作還能使用 5 年以上,這是美製機器的能耐。
但也很可能因為設計不良、散熱不良、電晶體配對不良或雷擊等因素而短命。

更換這種電晶體時大都同時使用兩隻鉻鐵才容易拆掉,焊上去很容易因為有鍍金所以很容易就吃錫上去。
RF MOS FET 相對以前的 RF Bipolar Transistor 來比增益高很多,代表放大級數與電晶體數量能夠減少。
輸出入阻抗也比電晶體要高較容易配到標準的 50 歐姆阻抗,所以產業界幾乎淘汰掉以前的舊款電晶體。
但是由於增益高萬一輸出入的調諧元件配出來的 Q 值太高會導致回授振盪,只要出現回授振盪又沒有適當的限流 RF MOS-FET 很快就會完蛋。

网友:
多謝大大說明,長知識了!

楼主:
應觀眾要求,貼出拆前照,
該晶片在紅框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拆下來的都是壞的,可以拿電表來驗證,壞掉的情況很可能是 G 與 S 短路,最後只有拿去煉金的用途。
白 ...

duke83 大,
感謝您的解說,在下量過G,S之後,確定沒有短路.
但是請問您,因為您提到"煉金",這種晶片金含量很高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duke83 大,
感謝您的解說,在下量過G,S之後,確定沒有短路.
但是請問您,因為您提到"煉金",這種晶片金含量很 ...

沒看清楚以為是您找到別人拆下來的, 原來是自己拆的. 如果晶體沒壞的話中古品應該也會有人想買.
新品的單價上千元, 好的中古品應也能賣到幾百元.  如果是整片板子又有資料的話還能賣更高價.

看板子上的元件期工作頻率應該是在 2-30MHz 或 50MHz 這個頻段. 要讓她工作得要有足夠的設備才行.
要煉金的話也要有上百顆才能得到一丁點金, 這可是以前灣裡與大發業者最愛的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清楚以為是您找到別人拆下來的, 原來是自己拆的. 如果晶體沒壞的話中古品應該也會有人想買.
新品的單 ...

感謝您的回覆,
在下手上的廢板拆一拆可能只有幾十顆吧,要百顆是不太可能...
聽來好像可以不要再費力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在下手上的廢板拆一拆可能只有幾十顆吧,要百顆是不太可能...
聽來好像可以不要再費力拆了. ...

可惜了這麼多的高單價電晶體,要不是我已多年不做這行不然我就全部跟你買下.
以前地下電台猖獗的時代這顆電晶體缺貨缺的很兇, 如有這批電晶體一定能夠小賺一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這麼多的高單價電晶體,要不是我已多年不做這行不然我就全部跟你買下.
以前地下電台猖獗的時代這顆 ...

duke83大,
如果您有興趣玩,送您幾個沒問題.
昨天又拆到一個更大的,但是不是電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83大,
如果您有興趣玩,送您幾個沒問題.
昨天又拆到一個更大的,但是不是電晶體.

50歐姆 800W  DC~100Mhz
假附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83大,
如果您有興趣玩,送您幾個沒問題.
昨天又拆到一個更大的,但是不是電晶體.

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現在用不到.

這個元件我們比較喜歡稱為終端負載, 在射頻電晶體並聯工作時要有合併器, 每個合併器上面都要有這個終端負載, 他會消耗掉不平衡的發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