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一阻容降壓電源可行?

楼主(2015-01-07):
用MULTISIM模擬這個電路,似乎沒啥問題!?
請問:可以提供20DCV、180mA的電源?實作上要注意那些問題?

网友A:
1. 橋整接法不對,這樣只有半波整流
2. 橋整接對後,如果只要200mA的話,C1應該只要約5uF就夠,但C1可能會熱,(電流有點大,但我沒實際試過這麼大電流的阻容降壓)
3. 1N5932不能用,因為它最大只能耐75mA電流,需要更大功率的Zener,(這個會是問題,你可能會需要6W以上的Zener,最好是10W的Zener)
4. 最好多接保險絲或保險電阻
5. 那個2SC1815不確定作用是什麼?好像沒有作用
6. 最後,這電路直接接市電,容易會有觸電危險

結論:建議買開關電源或變壓器來用比較好

网友B:
1.D1-D4整個橋接錯誤,尤其是D3會造成AC電源有半波短路.
2.C1的數值過大,易造成後面元件耐壓不足而燒毀.
3.R2瓦特數約需10W.
4.U1顯示電阻值目的?
5.R3(10歐姆?)與電表連接再串另一顆電阻的目的?測負載電壓/電流?
6.橋整輸出可並接一個高耐壓小電容,減少脈動直流變動量
7.示波器漏接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橋整接法不對,這樣只有半波整流
2. 橋整接對後,如果只要200mA的話,C1應該只要約5uF就夠,但C1可能會 ...

感謝指正!
已修正橋接錯誤、C1與穩壓二極體,如附圖。
1815作為帶穩壓的有源濾波電路,不知是否恰當?
另外,請問:偏置電阻R2應如何計算?

楼主:
修正橋接錯誤、C1與穩壓二極體,如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1-D4整個橋接錯誤,尤其是D3會造成AC電源有半波短路.
2.C1的數值過大,易造成後面元件耐壓不足而燒毀.
3.R ...

感謝指正!
已修正橋接錯誤、C1與穩壓二極體,如上圖。
請問:偏置電阻R2應如何計算瓦特數?
U1電阻值是軟件內定的值
R3原先想模擬負載,空載與有負載虛擬儀器測量值會不一樣!
橋整輸出值的變動,想藉由有源濾波電路來吸收。

网友C:
你的輸出電流要多少mA,而2SC1815能夠承受多少mA?
2SC1815的Vce兩端電壓最高為多少V,而2SC1815本身能夠承受多少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正!
已修正橋接錯誤、C1與穩壓二極體,如上圖。
請問:偏置電阻R2應如何計算瓦特數?

那叫做穩壓電路   但是這麼簡單  但是效果不大   因為前端沒顧好  在加個470uF電容 跟100nF電容'
大電容平滑波形  小電容去毛刺
R2跟ZD分壓  給Q1做穩壓

R2 電壓  其實是 線電壓- ZD電壓
你也可以把ZD看成電阻   在單一電壓情況下

我先給你計算器http://gc.digitw.com/Program/ZEN ... de%20Calculator.htm
ZD電流跟Q1基極所需電流有關
算20mA就好

Q1改用MOSFET應該不錯  或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正!
已修正橋接錯誤、C1與穩壓二極體,如上圖。
請問:偏置電阻R2應如何計算瓦特數?

1.R2的瓦特數可使用其兩端壓降,及流過其本身電流算出,若使用瓦數過低,在執行模擬時,R2在線路圖上會變成燒斷的圖形.
2.原R3的假設數值過低,會形成負載電流過大,已遠超過所設定的電流要求.
3.電源的本身的濾波,不適合使用有源濾波電路(此只適用於小電流的信號濾波作用)
4.圖上的示波器輸入端仍未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輸出電流要多少mA,而2SC1815能夠承受多少mA?
2SC1815的Vce兩端電壓最高為多少V,而2SC1815本身能夠承受 ...

感謝指正!
輸出電流180-200mA,CE電壓40-60V,2SC1815的確不足!
原先預定用2SD1815,但MULTISIM中沒這個編號的元件。
請問:有更適用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叫做穩壓電路   但是這麼簡單  但是效果不大   因為前端沒顧好  在加個470uF電容 跟100nF電容'
大電容 ...

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因為CBB電容體積已經很大,所以才用"有源濾波"電路,想利用NPN來放大C2的濾波效果。
這樣就可以使用較小體積的電容。
請問:若改用MOSFET,用N型的話,哪一型號較合適?有何優點?

网友E:
Input   = 110 Vrms
Output  =  20 Vdc
Current = 200 mA

Input  Watt = 110V x 200mA = 22W
Output Watt =  20V x 200mA = 4W
22W - 4W = 18W 癈熱過多
4W/22W *100 = 18.18% 效率太差...
還有過載,短路,...安全保護疑慮問題...
個人看法,這種電路,不適合超過50mA,最好在30mA以下使用...
腳踏車/機車 方便好騎,但不是給你載一堆貨的(重載/電流大...)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
交換式或變壓器可能會好一點...
載貨還是需要真正的貨車...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put   = 110 Vrms
Output  =  20 Vdc
Current = 200 mA

謝謝詳細的說明與分析計算!
可是依您所提供的計算方式:輸出與輸入效率比永遠是1:5.5
效率比僅與輸出、輸入電壓有關,與不同電源方案似乎無關!
是我理解錯誤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詳細的說明與分析計算!
可是依您所提供的計算方式:輸出與輸入效率比永遠是1:5.5?
效率比僅與輸出、 ...

>>是我理解錯誤嗎?
是的,可能有一些誤會....

我一開始我是用"電阻"降壓來計算這個電路...
以電阻來說18W是由電轉成熱(癈熱)的實在功率,來達成降壓功能
換成"電容"後,以我的觀念中...
1.電阻降壓  (輸出電壓,輸入電壓決定轉換效率)
2.電容(加電阻)降壓  (?? 還不會算)
3. 交換式(switch)電路 (高效率--依電路,)
4. 變壓器 電路 (高效率--依變壓器,一般85%)

雖然,目前我個人,還沒找到 電容(加電阻)降壓 的功率 轉換效率的計算方法...
其線路,改進於電阻降壓,其改善轉換效率應有限,且仍有很多電阻降壓缺點,未改善...

另外就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的模式...
你應先開出(告訴大家)規格及用途...
再來找適合方案...

同樣都是"外出過一夜"
總統外出過夜,安檢,隨扈,甚至要武裝...
背包客過夜,可能只要有沙發,就可以...

----------------------------------------------------------------
1.電阻降壓
  (Input) AC === [ 電阻降壓 ] === (Output) DC
  電阻降壓來說,可以說完成沒有轉換(儲能再轉出),....
  Input電流 跟Output 電流差不多
  簡單的說:Input電壓跟Output電壓,就決定了,轉換效率...
  優點:電路簡單,成本低
  缺點:轉換效率差,散熱與安全問題

2.電容(加電阻)降壓
  (Input) AC === [ 電容降壓 ] === (Output) DC
  由電阻降壓改進而來,網路上找了一些資料,好像都沒提到"轉換效率"的計算...
  僅提到: "...在低頻中容抗極高,不消耗實際功率..."
  也就是變成"虛功"...或者說"電容"本身,就擔任了"儲能轉換"任務...
  優點:電路簡單,成本低
  缺點:轉換效率仍然不高,安全保護問題...

3. 交換式(switch)電路
  (Input) AC === [ switch電路 降壓 ] === (Output) DC
  Switch電路來說,一般都會有電感儲能,轉換效率較高
  (降壓式) Input電流 比Output 電流 小很多...
  註:如果沒有小很多,有時用電阻(線性)降壓即可..
  優點:轉換效率高,體積小,重量較輕,功率大,
  缺點:線路複雜,雜訊較大
  另外,一般110/220V都可用,也是switch的優點之一
  設計成大範圍的輸入電壓: 90~240Vac input

4. 變壓器 電路
  (Input) AC === [ 變壓器電路 降壓 ] === (Output) DC
  變壓器電路來說,變壓器本身就儲能轉換主要的元件...
  (降壓式) Input電流 比Output 電流 小很多...
  優點:雜訊較小,線路簡單
  缺點:變壓器電路體積大,重量重

------------------------------------------------------------------------------------
電容降壓之較詳細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0112-1-1.html

电容降压原理之我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18/17/5704481_102335552.shtml
注意事项:
(1)电容降压是一种低成本不安全的应用,没有和220V隔离,电路应该放在一般接触不到的地方;
(2)不能应用在大功率场合不能用在负载变化或者不确定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理解錯誤嗎?
是的,可能有一些誤會....

jason680大說明超級詳細,對新手的我實在受益良多。謝謝!
尤其,風趣的比喻讓人印象深刻。
不過,這麼多資料需要慢慢消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jason680大說明超級詳細,對新手的我實在受益良多。謝謝!
尤其,風趣的比喻讓人印象深刻。
不過,這麼多 ...

其實交換式電源已經做得很小了

20V的規格   用24V下去降就好

這個容抗電路  是非隔離式降壓   有一定使用風險在

网友F:
樓主好像沒提到 負載是什麼?
阻容降壓電路,好比是定電流電路
也就是固定電流輸出
當需求電流大,輸出電壓就降下來
當需求電流小,輸出電壓就升上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jason680大說明超級詳細,對新手的我實在受益良多。謝謝!
尤其,風趣的比喻讓人印象深刻。
不過,這麼多 ...

偶在說, 啊, 你都沒在聽....

另外就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的模式...
你應先開出(告訴大家)規格及用途...
再來找適合方案...

-----------------------------------------------------------------------------
也許下面的東西,就跟你要的差不多...

久違的大功率 LED 定電壓(恆壓)+定電流(恆流) 鎮流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27-1-1.html

大功率 LED 驅動模組 定電壓(恆壓)+定電流(恆流) 電源 鎮流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2的瓦特數可使用其兩端壓降,及流過其本身電流算出,若使用瓦數過低,在執行模擬時,R2在線路圖上會變成燒 ...

ciko.ciko 大所提醒的,有注意到但是......
1.在MultiSIM上不會設定電阻的功率(不知道有無此項功能?)
4.MultiSIM內定示波器-端接地!所以有連線或沒連線結果是一樣的。
3."有源濾波電路只適用於小電流的信號濾波作用"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交換式電源已經做得很小了

20V的規格   用24V下去降就好

謝謝專炸元件大提醒與建議。
對交換式電源知識不足也沒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好像沒提到 負載是什麼?
阻容降壓電路,好比是定電流電路
也就是固定電流輸出

謝謝winrar070大提醒!
負載是試驗用紫外線燈管,180-200mA、20DC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在說, 啊, 你都沒在聽....

另外就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的模式...

jason680大:不好意思喔,被您的大塊文章所迷。所以文不對題!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的模式
負載是試驗用紫外線燈管,180-200mA、20DCV。
限制:無變壓器的電源、沒經費只好DIY。

否則,直接找scottwang 大幫忙就了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所提醒的,有注意到但是......
1.在MultiSIM上不會設定電阻的功率(不知道有無此項功能?)
4.M ...

電阻瓦特設定:

分析結果:整流後交流漣波過大,後面的穩壓效果較差

楼主:
叩謝ciko.ciko 大指導、傳授絕招秘笈!

楼主:
請ciko.ciko 大指導:
變更電阻為10K歐,取消電流表如附圖。
請問:為啥改變電表XMM1為A檔時,示波器XSC1波形與XMM1為V檔不同?

V檔波形

V檔波形

A檔波形

A檔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所提醒的,有注意到但是......
1.在MultiSIM上不會設定電阻的功率(不知道有無此項功能?)
4.M ...

回授電路在前端   前端不乾淨   Q1 B極也會有電壓波動    E極電壓反映到B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授電路在前端   前端不乾淨   Q1 B極也會有電壓波動    E極電壓反映到B極

您的建議:是將C3移到回授電路前端?
若是,那C3的耐壓需要到150-200V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建議:是將C3移到回授電路前端?
若是,那C3的耐壓需要到150-200V啊!? ...

ZD那邊要有  1uF(105) 跟0.1uF (104)

然後之後你先在模擬器後面掛個電阻   耗電流200mA   模擬燈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ciko.ciko 大指導:
變更電阻為10K歐,取消電流表如附圖。
請問:為啥改變電表XMM1為A檔時,示波器XSC1波 ...

當電表切換於電流檔時,因電表內阻甚小,形成輸出端呈短路現象,造成示波器兩輸入電壓偏低.
你應是在輸出端並聯一個等效電阻的負載,再測量流過的電流.

网友D:
對了你是用模擬器   版本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結果:整流後交流漣波過大,後面的穩壓效果較差

輸出端交流漣波1.6mV,應該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你是用模擬器   版本號是??

模擬器是11.0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出端交流漣波1.6mV,應該可以吧!

你的輸出端並未接上模擬負載(約100歐姆),故看不到實際的漣波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你是用模擬器   版本號是??

模擬器是11.0.278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出端交流漣波1.6mV,應該可以吧!

那肯定是空載漣波

掛載看看吧   ZD有加電容跟沒加  有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ZD那邊要有  1uF(105) 跟0.1uF (104)

然後之後你先在模擬器後面掛個電阻   耗電流200mA   模擬燈管 ...

請問:ZD和1uF(105)、0.1uF (104)如何配置?並或串聯?
ZD單並105或104,掛載(模擬燈管20V、4W)後也沒啥效果!(如下圖)

楼主:
ZD單並105,掛載(模擬燈管20V、4W)後模擬結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jason680大:不好意思喔,被您的大塊文章所迷。所以文不對題!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的模式
負載是試驗用紫外 ...

>>負載是試驗用紫外線燈管,180-200mA、20DCV。
>>限制:無變壓器的電源、沒經費只好DIY。

五十,一百也沒有??
(大功率LED 驅動模組 定電壓(恆壓)+定電流(恆流) 才賣50,不知還有沒有就是了...)

上一篇回應中的 大功率 LED 驅動模組 定電壓(恆壓)+定電流(恆流)
---kolinking 實驗 ---------------------------------------
22.8v是空載電壓 ...
接6個(LED)時會變成230ma
7個(LED)時就到210ma了。
如果LED的總電壓可以在16v以內,就能到300ma。

---------------------------------------------
如果Vf是3V,那七個就是21V,輸出電流有是210mA,能符合你的需求...

1. 適當的解決方案,...
   以簡單 方便 安全 為主
2. 自己 DIY
  優點: 增加對電路了解...
  缺點:如果方向錯了,反而適得其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son680大:不好意思喔,被您的大塊文章所迷。所以文不對題!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的模式
負載是試驗用紫外 ...

沒經費是指沒法買專用的燈管驅動器嗎?
突然想到,紫外線燈是指氣體式燈管?還是紫外線LED燈?
如果是氣體式燈管,那是不是跟日光燈一樣需要啟動器跟定電流電路?所以這電路只有定電流,確定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負載是試驗用紫外線燈管,180-200mA、20DCV。
>>限制:無變壓器的電源、沒經費只好DIY。

感謝jason680大的苦口佛心。
不過,還是決定省下50元的便當錢。

搜遍廢品、閒置零件,決定採下列方案,如附圖!
橋堆:MB10S(拆解來的)、
穩壓:1N5357B(新品)
NPN:D882(NEC的,閒置可惜)
CBB:找到825J、250V(廢品堆翻出來的,不知哪個傢伙,從哪弄來?)

反正掛了,還有各位大大在。只要不上新聞頭條就沒事的......

楼主:
最後,決定的方案...
無論結果如何,再向各位大大報告

方案

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經費是指沒法買專用的燈管驅動器嗎?
突然想到,紫外線燈是指氣體式燈管?還是紫外線LED燈?
如果是氣 ...

robotai大說的正著!
儀器廠商專用電源報價6500元(未稅、含維修),夠坑人了吧!
好問題,還未拆解燈罩。未知是否為氣體式燈管?
只好祈禱啟動器還健在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後,決定的方案...
無論結果如何,再向各位大大報告

很怪異的電路,綠色輸出是你要的?電晶體會正常工作?有時錯誤的越徹底,才有越大的發現.希望樓大能從中領悟電路設計的樂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怪異的電路,綠色輸出是你要的?電晶體會正常工作?有時錯誤的越徹底,才有越大的發現.希望樓大能從中領悟 ...

謝謝ciko.ciko大的提醒與鼓勵!

綠色是在10mV/DIV的AC漣波波形,沒有能力完全消除!
Q1 Vb>0.7V應該可以進入放大區,若有算錯,還請指正。

楼主:
0109ㄠ老闆時間,努力一下午的成果。
依據多位大大叮嚀:要注意安全,也為不要上新聞頭條!
所以,向借儀器的同學ㄠ了壓敏(藍色)、PTC(土黃)分別作為輸入與輸出保護。

PCB

PCB

楼主:
這是負載20V測試照片:輸入功率6.6W,輸出19.99V、0.2A,所以輸出功率3.98W
那效率應為3.98/6.6=60.3%囉??

20V測試

20V測試

輸出電流

輸出電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負載20V測試照片:輸入功率6.6W,輸出19.99V、0.2A,所以輸出功率3.98W
那效率應為3.98/6.6=60.3%囉? ...

不過還是要注意後端負載

因為他不是純電阻  也不向負載機那麼穩定

上的時候記得掛電壓表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put   = 110 Vrms
Output  =  20 Vdc
Current = 200 mA

這是恆流測試結果:

恆流測試

恆流測試

恆流輸出

恆流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還是要注意後端負載

因為他不是純電阻  也不向負載機那麼穩定

謝謝提醒!
大大認為監控電壓、還是電流,還是二者都要?

楼主:
這是20V輸出波形:

网友G:
哇~~
圖裏的那2個儀器好美~
介紹一下吧 ~有沒有型號來 look look

楼主:
這是模擬的輸出波形:

模擬波形

模擬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
圖裏的那2個儀器好美~
介紹一下吧 ~有沒有型號來 look look

不好意思!
圖上功率表(右上小黑盒裝)與電子負載機(左側)是同學的。
都是同學自行組裝的,好像沒啥型號!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是恆流測試結果:

Good job
再來實物實測數據 就更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
圖裏的那2個儀器好美~
介紹一下吧 ~有沒有型號來 look look

你是看到左邊的沒裝衣的綠姑娘好美,或者是右邊穿黑衣的黑姑娘好美 ...

网友C:
你的zener這樣裝是要做燒燬實驗嗎?
1A的Fuse會不會太大了,要不要改為100mA,然後開關5~10次看會不會燒斷,若燒斷了就改為150mA,依次為200mA做試驗 ... 試到一個你滿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d job
再來實物實測數據 就更棒了

jason680大的建議謹記在心。
測試沒問題,最終還是要與實物連結,深怕為省小錢而將設備給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zener這樣裝是要做燒燬實驗嗎?
1A的Fuse會不會太大了,要不要改為100mA,然後開關5~10次看會不會燒斷,若 ...

scottwang 大的問題總是命中要害。
可能是運氣好或已先加焊了壓敏,所以連續開關十餘次,穩壓管還健在!

另外,試誤法雖是方法之一,但總是有點不靠譜!
還請不吝提供:選擇保險絲更有效率的計算方法或經驗法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ottwang 大的問題總是命中要害。
可能是運氣好或已先加焊了壓敏,所以連續開關十餘次,穩壓管還健在!

這不是試誤法,應該叫試燒法,這個是最實在的,計算就像以模擬軟體去模擬電路一樣,都不是實際的,那只能當輔助用.
你再怎麼計算也無法正確搭配你的實際的負載電流,因為零件有製造誤差,試燒法就是以實際的fuse去試驗負載阻抗,當負載阻抗較小,而其電流大於fuse所能承受的能力時fuse就會斷了.

模擬軟體和計算都是用於輔助,而非主力,主力還是要經人工去做調整,不然大家都只用軟體模擬就好,然就進行製作上市,你看全世界有哪家公司這樣做嗎?

補充內容 (2015-1-12 09:17 PM):
因為你的Fuse是裝在AC端,你可以先測量或計算出DC端的電流值,再乘以1.57做為你的AC fuse的基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試誤法,應該叫試燒法,這個是最實在的,計算就像以模擬軟體去模擬電路一樣,都不是實際的,那只能當輔 ...

這樣的做下場就是 整組打掉重新來過

但是模擬也不可少,至少可以確定電路是否正確
再以實際狀態,適度修改數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這樣的做下場就是 整組打掉重新來過

但是模擬也不可少,至少可以確定電路是否正確

你怎麼會覺得需要重鍊?
若是測試時發現fuse的承受電流不足,可以事先補足,若是沒有測試,而Fuse本身能承受的電流大太時,該斷而沒斷,那慘的就是後面的兵卒了,再嚴重的話就是往AC電源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怎麼會覺得需要重鍊?
若是測試時發現fuse的承受電流不足,可以事先補足,若是沒有測試,而Fuse本身能承受 ...

scottwang版主
小弟指的是,如果廠家只有模擬而沒有實際驗證的話
下場有可能整組打掉重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版主
小弟指的是,如果廠家只有模擬而沒有實際驗證的話
下場有可能整組打掉重來

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d job
再來實物實測數據 就更棒了

補提jason680大所建議之實物測試。
因紫外線燈沒有備品,而且非常貴,所以無法來測試。
只能用1W(3.2~3.4V、350mA)的LED燈來當試驗負載,
七顆串聯:3.2*7=22.4V

測試前

測試前

楼主:
電流測試數據達160.4mA時,穩壓管發熱。
斷電,溫度計量穩壓館的溫度....
送電,當電流到174.0mA以上時,溫度高達81.2度,停止測試。
請問各位大大:有治療穩壓管高燒的祕方?

測試中

測試中

量溫度

量溫度

發燒中

發燒中

楼主:
將負載改為5顆1W的LED,5*3.2V=16.0V
則發揮效能與模擬值相近,穩壓管正常。
這是為啥????

模擬01

模擬01

模擬測值

模擬測值

實物測試

實物測試

實測測值

實測測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將負載改為5顆1W的LED,5*3.2V=16.0V
則發揮效能與模擬值相近,穩壓管正常。
這是為啥????

如果我是要推一個 貴森森的東西
容抗電路不會在我考慮範圍內

容抗電路  是一種定電流電路

當電流值到了   電壓就往下掉了
現有電路下去改的話
ZD上面的電阻改用  1K     電晶體改用達靈頓  穩壓到25V  之後再用LM317 穩壓
輸出加個10uF

或是買個24V小的交換式變壓器  0.5A就好

然後用LM317穩壓   輸出電容加到470uF
LM317用小封裝的  0.5A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流測試數據達160.4mA時,穩壓管發熱。
斷電,溫度計量穩壓館的溫度....
送電,當電流到174.0mA以上時,溫 ...

本來感覺,前面DIY,有實驗精神,不錯 值得鼓勵的說....

但後面出現...
  >>因紫外線燈沒有備品,而且非常貴,所以無法來測試。

就一整個給它...本末倒置,亂來一通...的感覺...

最後還是老話一句...
  先有規格需求,後有解決方案.
  規格需求 包含 各式各樣條件...
    基本上,沒有備品,而且非常貴,要列入規格需求考量之一

最後同樣以之前提過的比喻
同樣都是"外出過一夜" <--- 這不是規格需求(只有需求,沒有規格...)
總統外出過夜,安檢,隨扈,甚至要武裝...<---(安全系數120%,破表)安全至上,不惜任何成本
背包客過夜,可能只要有沙發,就可以...<--(安全系數60%,及格或更高)考慮成本,可達適當的安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
圖裏的那2個儀器好美~
介紹一下吧 ~有沒有型號來 look look

這是48#圖中左側電子式負載機的功能說明,請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視頻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0OTY5MTc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是要推一個 貴森森的東西
容抗電路不會在我考慮範圍內

感謝專炸元件大提供針對電路改善的對策。
後來所用的方案ZD並未串電阻,
若對濾波電路而言,將10K改為1K,濾波效果將大打折扣。

阻容降壓雖有不足之處,若能克服,應該是個不錯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來感覺,前面DIY,有實驗精神,不錯 值得鼓勵的說....

但後面出現...

謝謝jason680大的長篇大論,雖拜讀多次,還是受"異"良多!
紫外線燈管是個進口貨,專用電源受制於代理商。
替代電源尚未確認可行之前,當然不能拿來測試!
無論如何,還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