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推薦電動衝擊起子

楼主(2015-01-07):
想買把日製 電動衝擊起子
但是對這種很陌生
不知道要如何去選

另外 18v 跟 14v
是差別在扭力跟衝擊嗎?

网友:
先看自己需求需要多大扭力
18V扭力>14V扭力
但是價格跟重量也是成正比

我之前是拿14V可是太笨重了,剛好用到電池隔屁了就換輕巧一點10V

楼主:
另外再請問...
圖片中圈起來的起子
由於有些較短有些較長
那種轉接頭是名稱是

叫快脫頭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請問...
圖片中圈起來的起子
由於有些較短有些較長
那種轉接頭是名稱是

快脫頭嗎?

我機械外行  不知道是不是正確

我比較常聽到的名詞叫做...快速接頭
    例如這個參考連結 :  56件快速接頭彩色起子盒

不過 快速接頭 這個說法 更常在氣動工具上聽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請問...
圖片中圈起來的起子
由於有些較短有些較長

同樣電流較高電壓不用說扭力也大,相對也重,當然也有好處甚至可打牆。

最基本衝擊起子機幾乎自攻螺絲口徑不要超過該衝擊起子機規定都可穿水泥與鐵板,(買鑽頭鑽孔貴鬆鬆還容易斷,買不鏽鋼自攻螺絲鑽孔俗又大碗(合乎規格的話))。

所以咬死螺絲也因震動衝擊也較容易脫出,大多設計加壓施力才有衝擊功能(二段式)。

起子頭有凹槽可適用快速接頭的,此種卡榫設計安裝方便,不易脫落與快速脫出,適合有壓力需經常更換設備,例如氣動工具、震動工具.......等。

圖一   氣動工具快速接頭母座,要換設備內縮內有彈片與鋼珠卡快速接頭。

圖二   衝擊起子機快速接頭,手頭上拿的是外拉,體型較小只有二顆鋼珠做卡榫。

圖三  二者不同快速接頭 氣動工具濾水器、打氣接頭與 衝擊起子機、雙頭十字起子頭,二者規格口徑方式不相容。

以上參考

网友:
pigmouse168大如果只用在一般小螺絲MAKITA 10.8V(剛好日幣貶值)正是下手好機會,如果用在機械螺絲還是買18V比較有力,小弟我在日幣還沒貶值時MAKITA太貴.選擇了米沃奇12V也還不錯。但有時外出到工作場地,木工都是拿MAKITA 10.8V鎖螺絲,感覺聲音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