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新買二手的電子負載 富士通 EUL-150EL

楼主(2015-01-08):
以前用電阻做過一個負載,用來測試電源供應器的負載。前一陣子剛好看到這台EUL-150EL,就買回來玩了

這台應該是入門款的,只有單顯示,功力不夠玩到現在,輸入負載時只能看到電流大小,

沒有電壓顯示,上面的按鍵功能也是亂猜一通,也請會使用的大師指導一下,先來幾張圖:

网友:
就個人有限的知識水平來說,以負載端來看,有幾種模式,
以此機的 CR, CC來說明:

CR :就是定電阻模式,就是模擬純電阻的負載模式;以AMP輸出負載 8 歐姆來講,調到此檔並設定模擬電阻為8歐姆即可。

CC :定電流模式。也就是提供一 固定電流量來消耗電供。

以上純個人見解,若有疏失有請前輩補正。

网友:
這是古董!! 顯示器都是上了年紀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