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C-27MTF邏輯版 【已完修】

楼主(2015-01-08):
請教前輩..此國際27吋與東元30吋.使用的邏輯板.零件位子.看起來一模一樣...
  只是板號不同..是否可替換使用..
      國際27吋

國際27吋

國際27吋

    東元30吋

東元30吋

東元30吋

网友A:
一般板號不同.當然是不能使用.再加上尺寸也不相同.

板號相同都不一定可以共用了.

這塊很便宜.100就有了.

网友B:
你這兩片 可以替用 但是畫面會相反 有幾個地方要移位子  左上角的電阻是其一  其他的 兩片交叉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板號不同.當然是不能使用.再加上尺寸也不相同.

板號相同都不一定可以共用了.

昆哥大..
有貨喔?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兩片 可以替用 但是畫面會相反 有幾個地方要移位子  左上角的電阻是其一  其他的 兩片交叉比對一下 ...

謝謝aloves 大的提供.會比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昆哥大..
有貨喔? $100

沒有.我沒在賣機板.網拍一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v270w1&t=0

楼主:
東元30吋的邏輯版用在國際27吋..一邊有影像一邊黑屏...
網拍一塊型號一模一樣的邏輯版.顯示畫面竟然顛倒..
兩邊畫面有異..是買到問題板嗎?
倒頭摘
兩邊畫面色彩有異

网友C:
R143跟R144位置對調
R142跟141
R145跟146
R137跟R138
R139跟140
這些都要位置對調
最重要的U5(24CXX)要用你原本的.
這樣畫面就正常了

產生對剖.注意一下軟排跟*砍內特*

网友D:
是不是程序不一样!换下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43跟R144位置對調
R142跟141
R145跟146

小張大大..這些位子對調..
是說同型號這張還是在說東元這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程序不一样!换下存储器!

程序應該也問題吧..

楼主:
R143跟R144位置對調
R142跟141
R145跟146
R137跟R138
R139跟140
這些位置對調.已180度反轉正常.
但左右影像對換..且幾秒鐘後影像消失.聲音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43跟R144位置對調
R142跟141
R145跟146

軟件換了嗎?

有聲無影....背光有亮嗎?
這種的高壓版.都在看日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件換了嗎?

有聲無影....背光有亮嗎?

大大好..
左右畫面對調..畫面在幾秒後沒了..背光有..關機重開又有畫面.試了幾次都一樣..
24LC128還沒換...
想說把HX8904SA拆下換到原本的板子..(原狀況是油畫)
用烙鐵難拆..準備敗個2和1風槍咖好做....

楼主:
RE: 國際TC-27MTF邏輯版(已完修)

更換IC後已恢復正常..應該是算完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 ! 學習了。

感謝痞酷各位前輩指導.協助...

楼主:
補上照片..